plc通过modbus控制11台变频器,读取频率值时的刷新速度问题

楼主(2007-04-16):
我用的是信节的plc,通过modbus控制11台时代的变频,每20ms发送一次报文写频率,每100ms发送一次报文读频率(11台)。
现在的情况是11台变频器能很快的响应写进的频率,但实际的频率读到plc时却要2s左右的时间,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使读频率周期加快。(100ms*11=1.1s)

网友A:
可以在定时中断中添加报文读取程序,100ms的确慢,一般50ms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不过现在手头没有东西试。
想问一下,一般情况下,按 如火兄 的办法做的话数据实际更新一周大概要多少时间?(是不是能比之前快一倍?)

网友B:
变频的起停也是通过MODBUS实现的吗?

网友C(2007-11-19):
据了解,通讯的数据是不可以参与控制的。

网友D:
如果程序做好,参与控制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