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了解研华产品的来看看

楼主(2007-04-16):
那位高手知道研华采集卡PCL812PG与PCLD780之间端子板上的端子号是如何对应的.
 请了解研华产品的都来说说吧.本人刚接触这方面的项目,很多都不懂.请高手们给点提示.谢谢了

楼主:
我的邮箱是xr_bao@163.com

网友A:
486半长卡规格
系统
中央处理器           板载STPC Consumer II/133MHz CPU
芯片组               STPC Consumer II
内存                 32/64MB SDRAM
键盘和鼠标           板载PS/2键盘和鼠标接口
总线结构             板载一个16位PC/104总线接口
尺寸                 185mm×122mm(7.3"×4.8")
BIOS                 AWARD BIOS
显存                 最大4MB共享内存
接口                 15针D-SUB显示器母口接头
显示模式             CRT支持:640*480、800*600、1024*768、1280*1024
I/O接口
I/O芯片              Winbond 83977
串行口                COM 1为RS-232/485共用,由一个9针的D-SUB引出;COM 2为RS-232C、红外设备、触摸屏共用,由板载一个2*5*2.54mm针式接口引出,红外设备由一个3*2.54mm的针式接口引出
并行口               一个2x13x2.54mm 针式接口,支持SPP/EPP/ECP模式
IDE                  一个40针的IDE接口和一个44针的IDE接口
FDD                  一个FDC接口,最高可支持两个FDD设备
网络
芯片                 集成RTL8100B,支持10/100Mbps Base-T
接口                 RJ-45接口
电源需求
输入电压/电流
支持AT/ATX功能:     +5V@1.43A
运行温度             0~60℃
运行湿度             0%~90%相对湿度无凝结
其它功能
固态盘               一个DOC插槽,支持8~288M
CF卡                支持16M~1G
看门狗               可编程看门狗定时1~63秒
电话:0755-83110030  QQ:727343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