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直流电稳压问题!!

楼主(2007-04-16):
请问DX,一台垃圾车上用24VDC给PLC控制盒供电,但电压很不稳定,在20V-28V之间变化,超出了该PLC的允许范围,请问有什么成熟的解决方案吗?看到市面上那种DC-DC宽电压输入隔离稳压模块的各项参数都比较符合要求,但不知道是否能用在汽车上

网友A:
电压之所以变化是因为车上其它用电器把电压拉低了.PLC本身就有稳压部分,20V-28V变化范围问题应该不大。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