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

楼主(2007-04-16):
有哪位高人知道进入到SMT行业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要求?该从哪一方面开始.我现在在做电工.我想转行不知道该先学一些什么?SMT每天需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网友A:
哥们 SMT 分为很多的
有程式员、技术员、工人
你想做什么?

楼主:
我想做技术员之类的.做员工肯定是不可能的啦!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提醒!哥们你也是做这一行的吧?以后还请多照顾!

网友B:
SMT这个行业是对半导体芯片前道表面封装和贴片类型设备的总称,
hf0512说的基本正确,SMT对设备机械调整要求较高,通常维护也以机械位置和位移精度调整为基本工作,由于设备都是进口的,一般操作菜单(manual)都是全英文的,里面各种电机或运动单元的参数调整是需要仔细考虑的,另外,运动单元的速度通常很快,机械类的磨损和精度变化是最容易发生的问题。电气类的问题比较少,元件损坏率也少,在这里,机电混合的问题最常见。

楼主:
谢谢沧海一黍的简单扼要的说明,通常像我们对电子元件有一定的了解,对机械传动也算比较有经验.不知哪里有没有SMT的培训或者是哪里有没有招学徒的.如果是做SMT技术员的话现在的薪资行情是多少呢?有哪位可告知吗?

网友C(2008-05-04):
我也想学我 现在也是电工哥们你哪里

网友D(2008-11-20):
SMT的行情不算啊!现在都比较难做啊!工资在3K到6K之间,我们公司就是做SMT贴片和插件加工的工厂,如果有需要贴片加工和插件加工的都可以找,有SMT问题的也可以找我,我是小赖,手机:15919816131,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