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的结构

楼主(2007-04-16):
对英威腾的CHF-90KW机器的结构,有几点意见想提.
我到胜利油田现场更换了IGBT模块,才了解到具体的结构设计思路.
模块上的正负极铜排绝缘胶膜设计的不够精致,工艺也不够好.这是我们的缺点.
模块的铜排应该与电容的铜排分开设计,而我们的是一个整片,这也是我们的不足.
有些螺丝和螺母定型的不好,该大的小了,该小的大了.
相信重视研发和自我完善的英威腾研发精英会逐步做出完善的方案.

网友A:
说的太对了,支持

网友B:
国产机都是这样啊!国货加油啊!!!!!!!

网友C(2007-06-20):
下面引用由梁山泊吴用在 2007-4-29 18:47:00 发表的内容:
  国产机都是这样啊!国货加油啊!!!!!!!
--------------------------------------------------------------------------------------------

正在努力中,
相信会好的!

网友D:
产机都是这样啊!国货加油啊!!!!!!!

网友E:
要注重细节 才能发展壮大呀

网友F:
楼主说到英威腾大功率的结构意见~本人也想提点小功率的结构疑问?记得英威腾CH系列刚出来的时候,风扇上面没有两个方孔(4KW的孔特别大)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会开这两孔,是为了电源散热??可这样一来,因风扇是吸式的,如果遇到环境差点的,~那些油、水、铁屑之类(可能还加上磁场的原因)都会被吸到电源位置上`这样时间稍长一点电源就很容易烧~由于防潮漆的缘故,即使不烧电源~这些油、水、铁屑之类的东西也很可能会掉到模块的驱动脚上,由此更会引起整个模块的损失~~这么增大机子故障率的孔不知道能不能去掉~`或者有更好的解决方法???翘首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