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开关类型求助

楼主(2007-04-16):
小弟想寻求这样一种控制开关:譬如在轨道上或者旁边,设置一开关,当小车从轨道一端驶来,开关闭合;而小车反方向运行时,开关无动作,即仍处于断开状态。 市面上的一些传感器效果不理想,不知道哪位达人有好的方法。先谢拉~~

网友A:
如果是机械式的 就是机械构造的问题,朝1个方向拨动才有动作的开关,很多行程开关都可以用 但是安装复杂些 并且有损耗这个类似于地铁入口的通过器 只是没有反向禁止装置
如果用非接触式的光电开关或者超声波开关 就需要用两只,假如为 A B ,然后做个逻辑, 正方向(需要动作的) 是先 A 后 B
反方向是先 B 后 A (不动作),判断点在B 上 ,B 动作和 A动作连锁,B引发判断,判断A是否有效,否则就复位 A B 。有效就输出闭合开关量。 不知道是否明白了?
呵呵1个笨办法,希望听到更好的方式!
解释1下,其实上面的办法也是个记数方法,A 动 记1 ,B 动时要判断 :如果是1 就加1,如果是0 就清0

网友B:
现在有这样的行程开关,内有两组开闭触点,左方碰过来,一组触点动作(另一组不动),右方碰上,此组不动作,另一组动作。

网友B:
Schneider的XCR型,动作图

网友C:
这种开关不错!

楼主:
呵呵,哥哥太有才了~谢拉!刚好用上

网友B:
此种型号的适用于重型机械的,楼主用应该比较合适的。

网友D:
没看明白楼上的图 呵呵 好像是两个方向都动作啊

网友B:
两个方向是都动作的,但每个方向只有一个触点动作,符合楼主的要求的。只需要接其中一个触点就行了。
Schneider的XCR型行程开关是适用于重型机械的,楼主的设备应该也是这种类型的,只是这种开关价格是贵了些,楼主再找找,有没有国产的替代。

网友A:
方向性的机械开关很多很多 大家不用上网找 到市场看看就很清楚了
我在2楼的看法是 担心它的安装 和 磨损 问题

网友E: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到市场找找这种方向性的机械开关,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