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对高速的控制

楼主(2007-04-16):
有朋友做过LG的PLC和步进电机的高速定位控制吗?我用的是120S的,DRT的PLC,现在发脉冲给步进电机,电机定义上写的最低启动频率是1200,高速可以达到20000,我现在发900的时候也可以动.1800的时候也可以动,但是换个方向时候1800的脉冲就不行了,另外西门子的PLC跑的时候是3000~3500的脉冲动作的,最主要的是两种PLC现在跑的速度都很慢~~如果用配套的另外的控制器的话,速度是现在用的PLC的三倍~~~大家有没有人调试过的?可以给点信息或者程序我吗?谢谢~~~~~~~

网友A:
http://hi.baidu.com/cz2000
欢迎大家加入工控群23411522欢迎大家加入工控群23411522

网友B:
我做过伺服控制的,换向过程中需要停止。
posvel 0 0 d0
posctr 0 0(没有这条命令电机换向不会转动)
psvel 1 0 d0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我上次作的温控还行,精度正负0.8度,客户还挺满意!

网友B:
你看看下面的代码对你有没有用吧

网友C:
900是不是没有负载的情况下

楼主:
谢谢PANQY82,现在换向是可以的,问题是现在的速度上不上来,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我用的是寸动指令和位置控制指令(配合原点定位指令一起用的),里面只要给开关量例如M0置位就可以控制方向了,不过要是在位置控制指令前面加了脉宽调试的指令以后,方向全部都反了,真的是很奇怪。我说的换向的时候不动是指脉冲高了以后,如果脉冲在1500左右的时候就可以动了,900也可以,就是高了不动。怀疑的问题是不是要加脉冲信号放大器。还是要起始的时候给个低脉冲的信号到后来加大呢?

楼主:
所有都是在有负载的时候动的~还有在机床负载冲压的时候以前也会造成步进死机,以前怀疑是开关电源的电流不够,后来加大了以后,好了一点,但是冲压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些许的不稳定,但是问题是冲压是由油缸控制的,接入的只有电磁阀,大概是160W左右,我选的是10A的开关电源。

网友B:
在lg软件把指令加减速时间设高点,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D:
目前,步进的最高速度为 600~700 rpm
当然,伺服可以很快,一般 3000 rpm
CNC的数控主轴,可达到4000~6000 rpm

楼主:
我说的是脉冲的数~~人家的官方资料是最低1300,最高20000啊~~~而且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原先的驱动器跑起来的效果和PLC的差别的确很大,步进电机是常州德昌电子的,资料网上都可以查到,DC-280的驱动器,
 http://www.dcdq.com/product.asp?Action=Pro_Show&ClassID=32&ID=46
电机的网址是这个啊,所以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啊,谢谢!!
加减速时间调节的话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整个发的脉冲在那里,例如发1300的话,就是这样的速度,而且更郁闷的时候,正反向同样发1300,速度却不一样~~反向要比正向的快

网友D:
你寄过来,给我看看吧。我试验一下。
再有,看看你的OS 版本。V2.8的不要!

楼主:
寄什么过去啊?步进电机是加在机器上的,现在我有的也只是上面网址里面提供的资料了啊!

网友C:
1,驱动器的电源功率(电压是否降低)  2,启动频率(PLC软件的参数设置)  原理类似变频器的启动频率,需要加大启动时的力矩
3,加速时间,
以上几种现象我在调试遇到的,可以提供参考,但是你所说的现象,一般是电源的功率不够,   负载太重

楼主:
很郁闷的是他们用原来的控制器跑的很快,而且我量过脉冲电压和原先的控制器,电压都是1.3V在正向的时候,反向的时候,我们的电压为6.8V他们的电压还是1.3V,前些天也考虑到电源功率不够的问题,后来换大了开关电源,驱动器的电压是5V的,我们是24V串了两个2千欧的电阻!所以是电流不够的问题也不太可能,现在唯一担心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要加信号放大器,你们以前有用过吗?二就是有个起始频率然后加速的问题了.楼上的能不能给段你做的程序给小弟看看,谢谢!

网友C:
你的问题不是程序的问题,但是你可以这样试一下,你可以把速度逐渐的增大,K120S有一指令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看看,有可能症结在这里呢。但是会不会是和高低电平高度有关系,就是上升沿的上升时间的长短有关系呢?上升的时间长就高低电平的高度差就越大。会不会越容易被检测到?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B:
leodan,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去做,5.1去你们附近玩,呵呵......不过那天和步进的厂家沟通了一下,估计还是要给个起步的脉冲,然后再用速度调试指令加大脉冲.原理上不用信号放大器.

网友B:
我们5.1还得加班

楼主:
还是以前的那个东西再做吗?呵呵......应该差不多了吧!!你们老板真黑!

网友E:
各位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