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制品的厚度检测论坛

楼主(2007-04-16):
  大家好,现在在整个工控关于橡胶制品的厚度检测的设备.系统太少尤其是轮胎方面.我希望大家在这里进尽情谈论,总结经验,大家都知道在厚度检测这块已很都,但橡胶制品的检测却是寥寥无几.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了,希望大家发挥自己的潜能,这就要看你的经验哦!!!

楼主:
请教:接近传感器NPN和PNP型的工作方式?输出的电信号一样吗?电压24V为什么在接到PLC上时会有上升延和下降延之分.谢谢指教

楼主:
现在我们这边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想检测轮胎的厚度(横切面)但是没有相关的仪器,方案是橡胶轮胎的厚度不均匀在0到50mm当轮胎成型后,送入一固定的检测台或站进行检测.相关的测厚仪或传感器要输出一个模拟量,再把模拟的信号通过PC机或其他的手段转换成一个直观的视觉图形或切面曲线.所测到的数值要有上限和下限,一旦越过限制就报警,如果能统计检测的数据并储存是最好了.想了解一下你们是否有相关的器件和技术方面的指导

网友A:
轮胎的厚度(横切面)检测,我想一般的光栅或视觉系统恐怕都没有效果了,因为是成品的原因吧? 不可能把轮胎的截面剥开吧。
那么试试看用机械式的移动器具加上编码器来测量其厚度呢?

楼主:
我现在了解的是,对橡胶制品来讲超声波测厚仪不行,原因是超声波在橡胶里传导不好,有很强的穿透性的射线的探伤仪也不好用,因为它是探伤的,楼上您说的,我也考虑到过,原理有说的过去,实际也不太理想的,现在最主要的是有没有一种传感器能检测到轮胎的厚度(还是不均匀的,市场上大部分都是针对均匀的物质,金属类.PVC材料类的,)它是模拟量的输出.针对橡胶产品有几家还专业,美国热电瑞美,意大利ES,有兴趣可去搜一下,

楼主:
   但是他们也做不了我们的这个工程,我们是搞系统集成的,

网友B:
小弟的看法是可能这个项目最大的难点是传感器的选型。如果安照沧海一黍兄台的说法采用机械式移动器来通过编码器测量厚度,这个是否可行呢?但是安装编码器来说可能是否体积太大?如果机械移动式可行我倒是有个想法。就是在机械端安装一个小型位移传感器,体积小于小拇指的那种。通过机械接触移动来带动传感器检测端的变化,采用传感器的检测到的位移量来判断轮胎的厚度。并输出4~20mA等线性信号来换算厚度,是否可以达到呢?只是粗略的想想,大家不要见笑!可能因为轮胎是软性材料不比金属。不知道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呢?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那位兄台提供的方案,你们提供的方法都是只能检测断面,不是吗?这个材料是快状,不能局限到哪一个面,它有规律的不均匀有重复性,我们要全方位的检测(包括没有暴露的横截面)就好比扫描.我现在联系到一家九星电子,他们说能做,不知到行不行,他们是用现在新起的3D相机技术(由于不能完全达到3D效果,又称2.5D)
手段是侧它的体积再和原软件设置好的标准3D图形对比得出误差,他们网站是: http://www.JX18.com.cn  有兴趣可看看. 希望大家多多发言,给我多提一些意见,谢谢!!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只能确定有用激光来检测轮胎花纹的深浅

楼主:
  不是太好用,我也想过用两个激光位移传感器上下对峙一点,物料在其中间检测,通过计算差值得到厚度,厚度变动不能太大,而且还是点对点的检测,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C:
主要看你的精度要求,还有就是要监测多少个点

楼主:
是的。我是在一直找。最终到现在已经确定采用有关激光的距离
传感器。这个工程希望在握

网友D(2007-09-10):
“采用有关激光的距离传感器”
感兴趣。。。

网友E:
找激恩士联系,估计他们会给你答案的

网友F(2008-05-04):
找北京沃华试试,www.wohuakeji.biz

网友G:
到北京沃华,www.wohuakeji.com,这家公司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并且有很多成功的项目

网友H(2009-01-15):
LMI Selcom 激光传感器是轮胎行业厚度测量的权威产品。美国NDC都采用LMI激光传感器。

网友I(2009-03-02):
请教:接近传感器NPN和PNP型的工作方式?输出的电信号一样吗?电压24V为什么在接到PLC上时会有上升延和下降延之分.谢谢指教

输出是不一样的;NPN负载接正极;输出低电平有效。pNP正好相反

网友J(2009-04-30):
断面分析那个德国依科视朗可以做。

网友K(2010-06-24):
南京斯诺瑞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张定斌13770769066

自动化系统集成

网友L(2010-07-31):
轮胎行业厚度测量最好是采用磁致传感器来测量,因为此产品没有磨损并抗恶劣的现场环境,传感器精度高和安装方便,我QQ号是412509758,有需要的话可以交流!

网友M(2010-10-28):
请问谁有三层式BOM硫化机资料

网友N(2011-11-24):
看你要测试轮胎什么面,是胎面、三角胶等或者是这个轮胎的胎冠或者胎侧分析,我司有其专业的设备可以测量出,目前在国内各大轮胎厂商(正新、佳通等)都使用我司的检测设备,如需求,请跟帖!

网友N:
看你是要检查轮胎什么面,是胎面分析还是三角胶分析,我司设备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并且测量精度很高,如测轮胎的整体胎冠或者胎侧,也都可以,并且实行3D效果!如有需求,请跟帖,谢谢!

网友O:
多是轮胎厂  的  我也是   欢迎加入  189990395  电工技术群  轮胎厂的朋友  交流下

网友O:
对:孤云追月 关于请教:接近传感器NPN和PNP型的工作方式?输出的电信号一样吗?电压24V为什么在接到PLC上时会有上升延和下降延之分.谢谢指教
内容的回复:

就是三极管  原来  嘿嘿 npn的接近开关用多  你是内胎  还是外胎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关于  不是太好用,我也想过用两个激光位移传感器上下对峙一点,物料在其中间检测,通过计算差值得到厚度,厚度变动不能太大,而且还是点对点的检测,成本也太高了

基恩士测量传感器  不知道你是 用什么测量轮胎厚度的  一般在成型前多用 测厚仪的量  的  有什么好建议大家交流下  我也在轮胎厂工作  我qq群189990395

网友P:
我想在压延机上安装自动测量装置,主要测量包辊胶厚度及胶布厚度,大家帮帮我用什么仪器好?帮忙提供供应商,谢谢!

网友P:
我的QQ:1186822346

网友Q(2012-03-13):
对:孤云追月关于现在我们这边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想检测轮胎的厚度(横切面)但是没有相关的仪器,方案是橡胶轮胎的厚度不均匀在0到50mm当轮胎成型后,送入一固定的检测台或站进行检测.相关的测厚仪或传感器要输出一个模拟量,再把模拟的信号通过PC机或其他的手段转换成一个直观的视觉图形或切面曲线.所测到的数值要有上限和下限,一旦越过限制就报警,如果能统计检测的数据并储存是最好了.想了解一下你们是否有相关的器件和技术方面的指导 内容的回

你是说成型后的轮胎厚度检测还是之前的材料检测?

网友Q:
对:bstlch1关于我想在压延机上安装自动测量装置,主要测量包辊胶厚度及胶布厚度,大家帮帮我用什么仪器好?帮忙提供供应商,谢谢! 内容的回复:

我们用的是ES的,不过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