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PLC寄存器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2007-04-16):
在s200的内存区有用到V区的,有一些V寄存器地址有特殊的含义,象VB100表示字符数,VB101表示起始字符......那么在S7V5.3里面有没有类似的V寄存地址,如果有,放在哪?谢谢!

网友A:
在s200的内存区有用到V区的,有一些V寄存器地址有特殊的含义,象VB100表示字符数,VB101表示起始字符200里有这样的定义吗?

楼主:
这是跟上位机通讯里面用到的寄存器地址,是自己定义的,在S7V5.3里用M区定义,答案已找到,谢谢关注

网友B:
寄存器是在CPU中,和软件无法,S7-300 用STEP 7 编程,其内无V类型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