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谐波干扰与抑制

楼主(2007-04-16):
变频器的谐波干扰与抑制
变频器中要进行大功率二极管整流、大功率晶体管逆变,结果是在输入输出回路产生电流高次谐波,干扰供电系统、负载及其他邻近电气设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变频器谐波干扰问题,下面简单介绍谐波产生的机理、传播途径及有效抑制干扰的方法。
  1.变频器谐波产生机理
  变频器的主电路一般为交-直-交组成,外部输入380V/50Hz的工频电源经三相桥路不可控整流成直流电压信号,经滤波电容滤波及大功率晶体管开关元件逆变为频率可变的交流信号。在整流回路中,输入电流的波形为不规则的矩形波,波形按傅立叶级数分解为基波和各次谐波,其中的高次谐波将干扰输入供电系统。在逆变输出回路中,输出电流信号是受PWM载波信号调制的脉冲波形,对于GTR大功率逆变元件,其PWM的载波频率为2~3kHz,而IGBT大功率逆变元件的PWM最高载频可达15kHz。同样,输出回路电流信号也可分解为只含正弦波的基波和其他各次谐波,而高次谐波电流对负载直接干扰。另外高次谐波电流还通过电缆向空间辐射,干扰邻近电气设备。
  2.抑制谐波干扰常用的方法
  谐波的传播途径是传导和辐射,解决传导干扰主要是在电路中把传导的高频电流滤掉或者隔离;解决辐射干扰就是对辐射源或被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具体常用方法:(1)变频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其他设备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在变频器和其他用电设备的输入侧安装隔离变压器,切断谐波电流。(2)在变频器输入侧与输出侧串接合适的电抗器,或安装谐波滤波器,滤波器的组成必须是LC型,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的阻抗,达到抑制谐波的目的。(3)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电缆应穿钢管敷设或用铠装电缆,并与其他弱电信号在不同的电缆沟分别敷设,避免辐射干扰。(4)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布线时与变频器主回路控制线错开一定距离(至少20cm以上),切断辐射干扰。(5)变频器使用专用接地线,且用粗短线接地,邻近其他电器设备的地线必须与变频器配线分开,使用短线。这样能有效抑制电流谐波对邻近设备的辐射干扰。
  3.抑制谐波干扰实例
  例1,某变频切换控制系统,变频器启动运行正常,而邻近液位计读数偏高,一次表输入4mA时,液位显示不是下限值;液位未到设定上限值时,液位计却显示上限,致使变频器接收停机指令,迫使变频器停止运行。
  这显然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干扰液位计,干扰传播途径是液位计的电源回路或信号线。解决办法:将液位计的供电电源取自另一供电变压器,谐波干扰减弱,再将信号线穿入钢管敷设,并与变频器主回路线隔开一定距离,经这样处理后,谐波干扰基本抑制,液位计工作恢复正常。
  例2,某变频控制液位显示系统,液位计与变频器在同一个柜体安装,变频器工作正常,而液位计显示不准且不稳,起初我们怀凝一次表、二次表、信号线及流体介质有问题,更换所有这些仪表、信号电缆,并改善流体特性,故障依然存在,而这故障就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电流通过输出回路电缆向外辐射,传递到信号电缆,引起干扰。
  解决办法:液位计信号线及其控制线与变频器的控制线及主回路线分开一定距离,且柜体外信号线穿入钢管敷设,外壳良好接地,故障排除。例3,某变频控制系统,由两台变频器组成,且在同一柜体内,变频器调频方式均为电位器手调方式,运行某一台变频器时,工作正常,两台同时运行时,频率互相干扰,即调节一台变频器的电位器对另一台变频器的频率有影响,反过来也一样。开始我们认为是电位器及控制线故障,排除这种可能后,断定是谐波干扰引起。
  解决办法:把其中一只电位器移到其他柜体固定,且引线用屏蔽信号线,结果干扰减弱。为了彻底抑制干扰,重新加工一个电控柜,并与原柜体一定距离放置,把其中的一台变频器移到该电控柜,相应的接线及引线作必要的改动,这样处理后,干扰基本消除,故障排除。例4,某变频控制系统,切换两套机泵,原先机泵是靠自耦降压启动工频运行正常,现改为变频运行,虽能实现调频减速功能,但变频器输出端到电动机间的输出线严重发热,电动机外壳温升加重,经常出现保护跳闸。这是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信号中包含PWM高次谐波,而谐波电流在输出导线和电动机绕线上形成附加功率损耗。
  解决办法:把变频器输入线与输出线分开,分别走各自的电缆沟,选用大一号截面的电缆换原先电缆,输出端与电动机之间的电缆长度尽可能短。这样处理后,发热故障排除。对现场出现的各种变频器高次谐波干扰,基本上都能照以上介绍的方法顺利抑制,但对谐波成分及幅度要求很严的设备,彻底抑制高次谐波干扰非常困难,有待进一步攻关解决。

网友A:
功率小的变频器(2.2KW以下)可以不加电抗器吗?

楼主:
看你的干扰情况,如果低次谐波不干扰周围设备,可以不加。高次谐波可以加电源滤波器。

网友B:
谢谢刘老师,我这里正好发生了例4的实际情况,按照文章中的方法果然有效,谢谢了!

楼主:
解决,问题大家乐!

网友C:
我用国产变频器,使用了八个月,最近出现报漏电流过大或瞬间电流过大故障,厂家说要加输出电抗器,我不清楚为什么现在才要加?现场情况是7.5KW控制风机,距离70M左右.我在其他场合也用过110KW,90M左右也没问题.

网友D:
我公司z自成立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是丹佛斯变频器全国库存中心,是AB公司一级核心代理,大量现货供应PLC与变频器.

丹佛斯
VLT2800经济型
/5000系列
/6000风机水泵
/7000供水系统
 变频器及软启动MCD3000

AB  1746/1756等多种型号PLC与软件
    1305/1336/PF4/PF40/PF400/PF70/PF700系列变频器
    低压电器
同时代理施耐德,西门子等进口品牌自动化产品

电话:010-88099045/6/7转812  13391635380  王先生

我公司网站 www.bjcontrol.com

网友E:
你好:我这里有一国产变频器,带两11KW电机,电机与变频器的距离250米,现加一0.6MH电抗器,请问张老师所加电抗是否合适,具体应怎样算?

网友E:
你好:我这里有一国产变频器,带两11KW电机,电机与变频器的距离250米,现加一0.6MH电抗器,请问刘老师所加电抗是否合适,具体应怎样算?

网友F:
呵呵,0.6mh小一点点,应选0.83mh  ,电压降2.67伏,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13325215833

楼主:
电感大就会好吗?电感大了可能反而更差。

网友G(2007-06-18):
台达变频器有频率显示,不能调频是什么原因

网友H:
EMC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楼主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楼主:
电磁兼容(emc)问题在国外早就得到重视,只不过国内没有严格执行一些标准罢了。就目前国内很多工程真的按标准去审核,估计会有一半需要整改。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我现在做的就是电磁兼容工作。请大家提意见。

网友I:
各位大侠:我使用的一台ABB260kw的变频器,现在对我的其他信号系统,干扰很厉害,我已作了屏蔽和接地处理,增加了输出电抗器,但效果不好,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干扰了什么信号,说具体点 ?

网友J:
我用变频器本身电源作为光电开关的电源,同时利用光电开关的信号控制变频器其他功能,发现变频器其他功能工作不稳定主要是在人为没有给定光电开关信号时光电开关有时也有信号产生从而使变频器工作不稳定.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排除变频器对光电开关电源的干扰,望赐教.

网友J:
电容123:把你变频恢复出厂值,将屏幕显示调整为频率显示即可.

网友K(2007-07-31):
我用的变频器和接近开关有干扰请教解决办法.变频器和接近开关相距3.5米

网友K:
我用的变频器和接近开关有干扰请教解决办法.变频器和接近开关相距3.5米.联系mybo8888@yahoo.com.cn

网友L:
楼主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楼主:
   我用的变频器和接近开关有干扰请教解决办法.变频器和接近开关相距3.5米.联系mybo8888@yahoo.com.cn
你好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接近开关的供电电源波形,交流是否为正铉?如是直流是否有很多毛刺?
有问题发邮件
munday1107@163.com

网友M(2009-05-13):
你好。请问一下。稳压器与变频器是否干扰,能同时共用吗

网友N(2010-10-16):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O(2015-08-27):
mark,很有用,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