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DNC加工--FANUC 0I系列在线加工方式

楼主(2007-04-16):
    在本方式中可实现程序的在线加工,当零件程序的容量大于CNC的容量时,可将零件程序存储在PC机中,利用传输电缆,一边传输程序一边进行加工,当零件程序执行完毕后传送到CNC中程序自动消失。如用于模具加工。

具体操作方法举例如下:

1. 重要说明
PCIN:SIEMENS数据通讯软件

2. 硬件配制
a) 台式计算机或笔记本电脑。
具体配置 :486以上IBM兼容机,内存32M以上,硬盘1G以上。
b) 通讯电缆(电缆的具体连接见图3-2)

3. 软件配制
SIEMENS-PCIN软件4.32版本或以上。

4. 通讯线路的连接
通讯电缆的二头分别连接到PC和CNC二端。

5. 设置PC机PCIN软件的通讯协议
a) 运行PCIN软件后出现下列菜单:
V24_INI    DATA_IN    DATA_OUT    FILE SPECIAL    PC_FORMAT   ARCHIV_FILE    EXIT
b) 使用左、右光标键,选择V24_INI,回车确认,出现下列菜单:
COM  NUMBER    1 (根据PC实际使用的通讯端口选择)
BAUDRATE       19200     (波特率)
PARITY         EVEN      (偶检验)
2 STOP  BITS            (停止位2位)
7 DATA  BITS            (数据位7位)
X  ON/OFF  SET  UP
END  W_M30    OFF
TIME  OUT     0S
BINFINE       OFF
TURBOMODE     OFF
DON’T  CHECK  DSR
其中 X ON/OFF SET UP选项如下设置:
X  ON/OFF          ON
X  ON  CHARACTER: 11
X  OFF  CHARACTER:13
WAIT  FOR  XON
SEND  XON
c) 使用上、下光标键选择上述各菜单,使用左、右光标键选择各菜单内的选项,按上述要求设置完成后回车确认,保存后返回至初始菜单。
d) 选择 SPECIAL 菜单, 设置 DISPLAY ON,返回至初始菜单。如不设置SPECIAL菜单内DISPLAY选项,在PC屏幕上将不能看到PC接受或传送数据的动态显示。

6. 设置BEIJING FANUC 0i–Mate B数控系统的通讯协议
a) 启动机床,并确保机床已处于正常工作状态,CNC无任何报警。
b) 选择MDI方式。
c) 依次选择、[SYSTEM]、    、    、     、[ALL I/O]、[PRGRM],出现下列菜单:
I/O  CHANNEL   1         TV CHECK       OFF
DEVICE  NUM  0           PUNCHCODE      ISO
BAUD  RATE  19200        INPUTCODE      EIA/ISO
STOP  BIT     2          FEED OUTPUT    FEED
NULL INPUT (EIA)  ALM    EOB  OUTPUT    LFCRCR
TV CHECK (NOTES)  OFF
按上述要求完成设置。

7. 数据通讯
CNC和PC按上述设置完毕后方能使用数据通讯功能。
a) 选择DNC方式。
b) 将进给倍率开关旋到0%的位置。
c) 按循环启动键。
d) PC端选择DATA_OUT菜单,回车确认。
e) 在FILENAME栏中填入要传送的零件程序的路径及文件名,然后回车确认,CNC端显示屏上的“LSK”字样变为“INPUT”字样,PC端会动态显示零件程序的传送。
f) 逐步增加进给倍率,机床根据程序要求运行。

网友A:
比较适合数控操作的初学者.:)

网友B(2009-02-23):
SIEMENS-PCIN软件4.32版本或以上   那儿能弄到?

网友C:
用winpcin也一样的

网友D(2009-07-08):
FANUC 0i–Mate B数控系统的操作手册吗?

FDD1997J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