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西门子840d的开放性

楼主(2007-04-16):
西门子840d据说是开放式系统,它开放在哪里

网友A:
所谓开放性,即允许机床厂家将自己的专有技术加入到系统当中,额外提供更适合特殊应用的显示界面、更方便的操作方式、更简单的加工参数调整等功能,并使其与标准系统无缝连接,从而成为通用的系统。

楼主:
难道840d仅仅是能改界面就叫开放式了

网友A:
能改界面只是其中的一个。
CNC控制控制功能与HMI功能一起都在PC处理器上运行。也就是说,可以省略传统控制系统中所需的NC处理单元。这种控制系统包含大量的标准化部件:带接口卡的工业PC机,PROFIBUS-DP,Windows NT操作系统,OPC(用于过程控制的OLE)用接口和NC控制软件。
另外SINUMERIK 840D与SINUMERIK 840Di的NC和PLC功能,操作者功能和机床数据是兼容的。相应的NC程序和PLC程序在这两个系统上都可运行。而且由于系统高度开放,软件应用可同样适用于两个系统。SINUMERIK 840Di是SIMATIC和SIMODRIVE自动化控制环境的一部分。
SIMATIC ProTool/Pro配置工具加上附属的"SINUMERIK ProTool/Pro选件"为提供了特殊便利。即,用户可利用其来生成自己专用的用户界面而不必掌握额外的软件工程技能,等等。

网友B:
开放是一个太容易被炒作和误导的概念。就如同840d,一方面可能是开放的代表,另一面又会成为专有的典型。
建议不要为概念所误,需求决定一切。

楼主:
840d能用来控制并联机器人吗

网友B:
据说可以,哈尔滨的某个并联机床就用840来控制。

网友C(2007-11-11):
840d的使用说明书在哪能下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