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谈一谈五轴联动加工中心

楼主(2007-04-16):
XHV24系列五轴联动定梁龙门加工中心(工作台宽度1.6~2.5米)

   该系列机床的结构特点是:固定式床身、工作台沿床身导轨水平纵向移动(X轴)、溜板沿横梁导轨水平横向移动(Y轴),滑枕式主轴沿溜板导轨垂直升降(Z轴),五轴联动附件铣头即可在水平面内转动(绕Z轴旋转的C轴),也可在垂直面内摆动(当C轴处于零点时,绕Y轴旋转的B轴)。

   双回转摆动铣头其主轴为电主轴,该铣头能使刀具的轴线始终垂直于工件的被加工面,实现“法向”加工。特别适合于发动机叶片、螺旋桨曲面,模具型腔等复杂三维曲面工件的高速精密加工。

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基础知识

     加工中心一般分为立式加工中心和卧式加工中心,立式加工中心(三轴)最有效的加工面仅为工件的顶面,卧式加工中心借助回转工作台,也只能完成工件的四面加工。目前高档的加工中心正朝着五轴控制的方向发展,五轴联动加工中心有高效率、高精度的特点,工件一次装夹就可完成五面体的加工。如配置上五轴联动的高档数控系统,还可以对复杂的空间曲面进行高精度加工,更能够适宜象汽车零部件、飞机结构件等现代模具的加工。(本期介绍立式五轴加工中心)立式五轴加工中心这类加工中心的回转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工作台回转轴。设置在床身上的工作台可以环绕X轴回转,定义为A轴,A轴一般工作范围+30度至-120度。工作台的中间还设有一个回转台,在图示的位置上环绕Z轴回转,定义为C轴,C轴都是360度回转。这样通过A轴与C轴的组合,固定在工作台上的工件除了底面之外,其余的五个面都可以由立式主轴进行加工。A轴和C轴最小分度值一般为0.001度,这样又可以把工件细分成任意角度,加工出倾斜面、倾斜孔等。A轴和C轴如与XYZ三直线轴实现联动,就可加工出复杂的空间曲面,当然这需要高档的数控系统、伺服系统以及软件的支持。这种设置方式的优点是主轴的结构比较简单,主轴刚性非常好,制造成本比较低。但一般工作台不能设计太大,承重也较小,特别是当A轴回转大于等于90度时,工件切削时会对工作台带来很大的承载力 矩。 另一种是依靠立式主轴头的回转。主轴前端是一个回转头,能自行环绕Z轴360度,成为C轴,回转头上还有带可环绕X轴旋转的A轴,一般可达±90度以上,实现上述同样的功能。这种设置方式的优点是主轴加工非常灵活,工作台也可以设计的非常大,客机庞大的机身、巨大的发动机壳都可以在这类加工中心上加工。这种设计还有一大优点:我们在使用球面铣刀加工曲面时,当刀具中心线垂直于加工面时,由于球面铣刀的顶点线速度为零,顶点切出的工件表面质量会很差,采用主轴回转的设计,令主轴相对工件转过一个角度,使球面铣刀避开顶点切削,保证有一定的线速度,可提高表面加工质量。这种结构非常受模具高精度曲面加工的欢迎,这是工作台回转式加工中心难以做到的。为了达到回转的高精度,高档的回转轴还配置了圆光栅尺反馈,分度精度都在几秒以内,当然这类主轴的回转结构比较复杂,制造成本也较高。

网友A:
加工大佬

网友B:
没见过NB

网友C:
济二的样子货!在展会上询问其龙门启动的同步性指标时,其机械和电气设计都答不出来,最后说都是靠840的同步功能保证的,没太费劲。
不知是真答不出来,还是另有原委。希望国内机床行业的技术进步不是仅仅依赖进口系统的xx功能,而是真的有认识,有方法。

网友D:
   好像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呀顶了

网友E(2007-06-01):
840D的数控系统?
机床的机械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F:
有加工过吗?加工出来的涡轮叶片拿出来SHOW下嘛!

网友F:
看到好多人对数控这么关心,我建个QQ群,希望大家能在一起讨论和解决问题.QQ群:40945891

网友G:
关注国内5轴联动机床的发展

网友H:
"840D的数控系统?
机床的机械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機床的精度 若靠控制器可以搞定
機床的精度 若靠光學尺可以搞定
那我們都不用混了

网友I:
汗…………
为什么现在都是这样的结构,没有横粱上下的呢》?

网友C:
“为什么现在都是这样的结构,没有横粱上下的呢》?”———动梁结构的大型龙门机床基本都是这样的,Z轴(上下)是靠背在横梁上的正交结构完成的,如果要横梁也能够上下运动的话,那么惯性也太大了,无法保证Z轴的快速移动。

网友J(2008-11-09):
别相信他们,都是糊弄人的!济南二机床的LBY 工程师亲口告诉我:他们的加工中心龙门双边驱动,同步误差无法达到2丝以内,但在合同的技术条款上却敢于这么签的,现场调试将参数修改大了再机械调试,纯粹糊弄客户的

网友K:
没实际见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C:
济二的这台样机在2007的北京展见过,当时问及龙门同步能达到多高的性指标,机械的问电气,结果说就是靠840的同步功能去保证,自己没费劲,如今按“PistoN”的说法看来,就不是没费劲,而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费劲了。

这就是我们的国内机床企业,生意好的时候妄尊自大,目空一切,如今生意随大势去了,不知又会如何?妄自菲薄还是顾影自怜?

该安下心来好好练练内功了!

一家销量逆势稳步增长的新兴数控企业的总工认为国内数控机床行业的竞争力其实十分有限,只要肯下功夫,就不愁没有机会和销路。

网友L:
不要瞎讲啊,波恩同志,济南二机床设备好的不得了,比北一机的好,北一机的鸟单位,素质特差,尤其北京人!!!!!

估计你也是北京的菜鸟吧

网友J:
在这个论坛内,还有人称波恩为“菜鸟”啊!?看来“失败的电工”真是业内“巨牛”的人了!

网友C:
如果谈论一个企业的技术能力就能够被它的利益相关者或“粉丝”莫名其妙地引向对另一地的具体企业的攻击,甚至攻击那个地方的人,这样的企业也许真的是“巨牛”了!

本人不会欣赏这样的“牛”企,真有本事,就把作秀的龙门精度调出来,一年买个几十台,大飞机项目缺的就是这种动梁式五坐标龙门,糊弄客户到头来糊弄的肯定还是自己。

网友M:
失败的电工似乎有人身攻击的嫌疑,一棍子把北京人都打下水了。技术论坛就论技术,扯到北京人的素质上就偏题了吧。

网友M:
国内的五轴龙门我见的很少,但是国内的三轴龙门我见的不少。大多数都不怎么样,也许交机的时候效果能达得到,但是用过一段时间精度跑的很厉害。说到底都是在忽悠,在厂内的安装调试的在忽悠,把问题留到客户那里,售后的一看你们都爽了,让我来擦屁股?我也忽悠。结果是高投入以后,反而还产生了大量的售后成本,还损失了客户的信任,让别人产生一种国产货就是烂的错觉。

网友N:
是采用直线导轨吗??

网友O:
这基本是台土机床,方滑枕长度不能超过1M,超过后主轴没力道。同步精度要调试好没问题,正常要加一付横梁上下的同步轴,这个更难做。沈阳机床曾经做过,好像是大连一家用的,很不成功。北一机能作,还好,当然不能和德国的比,国内算好的。五连动是因为龙门铣买一个带a,c周的万能铣头,这个铣头如果让国内机床厂做,基本完蛋。

网友C:
“正常要加一付横梁上下的同步轴”———不明白,请解释一下。

“五连动是因为龙门铣买一个带a,c周的万能铣头,这个铣头如果让国内机床厂做,基本完蛋”———未必!守着这样的观念才更加完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能力提升决不可能永远构架在进口功能部件上,这也不仅仅是成本问题。

网友P(2009-02-25):
好东西我喜欢啊!

网友Q:
说到国产货现状,我在其他论坛的一个结论与大家共勉。

上述现象根本问题是,每个人都不认真,因此大家互不相信,因此人类交流的最廉价方式——语言不可靠了。就需要用最费劲的交流方式——验收。成本的差异可想而知,甚至需要付出倒闭的代价,眼前就有例子——三鹿。

网友C:
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传统在经历了自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破坏之后,便彻底荡涤在改革开放30年来成就的经济大潮中了!

网友R:
其实五轴头还是可以做得好的,精度3μ左右,速度60这样,扭矩上4000.关键是机床其他三个进给轴的高速定位难问题解决了以后整机的精度及加工效率就会有很大的提高了。STC的头也是这样的啊。时间问题。我正在在改良设计五轴头所以出来说两句。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供 啊?

网友C:
楼上说的五轴头是指AC双摆头吗? 除了表示3u这样的尺寸精度外,是不是还需考虑转角精度呢? 扭矩4000,是在多大外形尺寸上的指标?“正在在改良设计五轴头”是机械式的还是直驱的?

网友S:
这种五轴头没有什么优势的,是纯机械式的,而且是用谐波减速机加同步带来完成的。相对于直驱产品差距是相当的大啊

网友C:
没有有效的五轴算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产五轴机床。

网友T(2009-05-04):
这次怎么不帮XXXX鸟公司做广告拉?

网友U(2009-10-15):
国内数控系统是要加把劲!我们公司用广数和KND有很多,用在车床、立滚、卧滚、小型镗床上,可用在大型的设备上就显出了不足。最近有一台俄罗斯五轴镗床要改进,该机床的各轴具有液压锁紧、及消隙。各轴运动前要等待放松到位才能位移,定位完成自动锁紧。就以上功能把数控厂家都请到厂里也没能解决。该项目搁置了几个月了!回旋想用圆光栅定位也不能实现。哎,只有用国外系统了。只有期待再期待。

网友V:
引用 网友C:
济二的样子货!在展会上询问其龙门启动的同步性指标时,其机械和电气设计都答不出来,最后说都是靠840的同步功能保证的,没太费劲。
不知是真答不出来,还是另有原委。希望国内机床行业的技术进步不是仅仅依赖进口系统的xx功能,而是真的有认识,有方法。

只是停留在展会上的询问,不能说他们没人才,没问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