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问题

楼主(2007-04-16):
我现在有一台台达伺服,有时会出现ALE23报警信号,可是在说明书上却找不到这个解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呀?怎么解决呀?
谢谢!

网友A:
你的伺服是什么机种型号?

网友B:
....仔细查下呢

http://hi.baidu.com/cz2000
欢迎大家加入工控群23411522欢迎大家加入工控群23411522

网友C:
马达线圈可能老化了,导致三相绝缘电阻不衡,从而过电流报警.

楼主:
我的伺服型号ASD-A2023MA

网友A:
TO:hanyun
ASD-A伺服驱动器若显示ALE23为过载预警警报,可以将P1-56设为100%,就不会跳ALM23。当伺服过载直接会跳ALM06。

楼主:
明白了。
谢谢 lesing 及大家的回答!

网友D(2008-12-12):
我也有一台台达伺服,有时会出现ALE09报警信号,可是在说明书上却解释相位偏差大,怎么解决呀?

                                                                                                    谢谢!

网友D:
如买一台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E:
P1-56 TTLV 􄖛􄋳他出厂值为120%啊!为什么改为100%  120%的过载能力应该比100%大吧?

网友F(2013-10-21):
台达伺服方案技术转让

变频器整机解决方案伺服驱动器生产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yrsolution.cn

联系人:荣生

QQ:2512262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