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中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07-04-16):
我现在手边有份DCS系统,其中有几十个开关量输出点,但系统要求“开出”部分配置中间继电器,配线完整。
我不明白,中继器在开出中是怎么用的?或者说用它来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怎么配置?
小妹愚钝啊,请各位大哥大姐指教!

楼主:
有人在吗?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是要控制电机的启停,或是控制电磁阀的电源,所以要用DCS控制中间继电器,再由继电器控制电机等!!!不知道对不对呀~~~~~~~~

网友B:
小妹妹,要根据被控制回路不同的电压电流配不同型号的中继器,别搞错了。

网友C:
中间继电器的目的是获得更大的分断容量,或者起到信号隔离的作用。

一般的思路是:DCS开关量输出点(DO)控制中间继电器的通断(比较常用的控制电压是24VDC),再由中间继电器的常开/闭触点控制电磁阀,或交流接触器等设备。

网友D:
中间继电器的目的就是信号隔离,或者将DO卡的容量放大

网友E:
[系统要求“开出”部分配置中间继电器,配线完整]加入中间继电器主要考虑隔离的问题,一般DCS板卡都比较贵。

网友F:
   一般DCS系统开出,是带继电器的,如果你使用的DCS系统有,且容量符合现场应用要求,你就没必要再加了,与用户说明就行,如果没有或达不到使用要求的电流容量,就要加中间继电器(如直流接触器回路和大的电磁阀等),我想你可能要控制的可能是大的电机或电磁阀.要不人家不会要求.

网友F:
要加的话,很简单,你原来的开出控制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回路,中继的开出提供给现场设备,重要的是考虑你选用多大的继电器,据现场要求来

网友G:
用中间继电器,不但可以放大容量,也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但是也多了个故障点,我做设计的时候多配的,就算24V控制信号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