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参数"Uk=4%, Dyn11"是说的什么意思?

楼主(2007-04-16):
电力变压器参数"Uk=4%, Dyn11"是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A:
Uk 是变压器的阻抗电压,Dyn11是变压器的接线组别。具体的讲D就是变压器的高压侧三角形接法,y 表示低压侧是星型接法,n 是有中性点引出,11表示高低压之间的向量差是30度,低压绕组的电压向量位移落后高压30度,就是用时钟表示的那种方法,高压侧的电压向量指向时钟的12点时,低压侧的线电压向量指向时钟的11点。

网友B(2009-04-18):
在变压器的联接组别中“Y”表示高压侧为星形接线;“d”表示低压侧为三角形接线。“11”表示变压器低压侧的线电压Uab滞后高压侧线电压UAB330度(或超前30度)

变压器接线方式有4种基本连接形式:“Y,y”、“D,y”、“Y,d”和“D,d”。我国只采用“Y,y”和“Y,d”。由于Y连接时还有带中性线和不带中性线两种,不带中性线则不增加任何符号表示,带中性线则在字母Y后面加字母n表示。

网友C:
 那么什么是变压器的阻抗电压呢?

网友D:
变压器的阻抗电压就是变压器的二次侧加额定电流,一次侧的输入电压与额定电压的比值

网友D:
还有,二次侧要短接!能

网友E:
Uk 是变压器的阻抗电压,Dyn11是变压器的接线组别。具体的讲D就是变压器的高压侧三角形接法,y 表示低压侧是星型接法,

在变压器的联接组别中“Y”表示高压侧为星形接线;“d”表示低压侧为三角形接线。“11”表示变压器低压侧的线电

两者说法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E:
新标准对星型、三角形和曲折形联结,对高压绕组分别用符号Y、D、Z表示;对中压和低压绕组分别用y、d、z表示。有中性点引出时分别用YN、ZN和yn、zn表示。自藕变压器有公共部分的两绕组中额定电压低的一个用符号a表示。变压器按高压、中压和低压绕组联结的顺序组合起来就是绕组的联结组。例如:高压为Y,低压为yn联结,那么绕组联结组为Yyn。加上时钟法表示高低压侧相量关系就是联结组别。

网友F(2009-06-02):
正负2*2.5是什么意思?

网友G(2009-11-04):
请教大师SCRB10H与SCB10H在干式变压器上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