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装置地址

楼主(2007-04-16):
我问一下,台达PLC的装置地址问题,在手册上找到的大都是十六进制地址,那装置对应的MODBUS十进制地址是怎么对应的?比如D0对应的MODBUS十进制地址是多少?

网友A:
D0对应的六位数十进制Modbus地址是404097

楼主:
请问这个对应关系在哪里可以查到?或者到什么地方去下载文件?

网友A:
没有地方可以下载!属于内部文件!你需要知道那些装置的Modbus地址

楼主:
我知道MODBUS的十进制地址,它们是从40001到40009,也就是S7-200的MODBUS十进制地址,我想知道这些地址对应的台达PLC装置是多少?

网友B:
D0对应于MODBUS十进制地址是4096
下面的依次类推。

网友B:
不过在通讯时都是用16进制的数,也就是1000。

网友C:
其实如果大家注意看贴,在以前贴子里已经列出过所有装置对应的modbus地址: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77133

n DVP Series PLC Internal Device Communication Address
  Device Range Type Address Effective range
   ES/EX/SS SA/SX/SH EH
  S 000~255 bit 0000~00FF 0~127 0~1024 0~1024
  S 246~511 bit 0100~01FF
  S 512~767 bit 0200~02FF
  S 768~1023 bit 0300~03FF
  X 000~377 (Octal) bit 0400~04FF 0~177 0~177 000~377
  Y 000~377 (Octal) bit 0500~05FF
  T 000~255 bit/word 0600~06FF 0~127 000~255 000~255
  M 000~255 bit 0800~08FF 0~1279 0~4095 0000~4095
  M 256~511 bit 0900~09FF
  M 512~767 bit 0A00~0AFF
  M 768~1023 bit 0B00~0BFF
  M 1024~1279 bit 0C00~0CFF
  M 1280~1535 bit 0D00~0DFF
  M 1536~1791 bit B000~B0FF
  M 1792~2047 bit B100~B1FF
  M 2048~2303 bit B200~B2FF
  M 2304~2559 bit B300~B3FF
  M 2560~2815 bit B400~B4FF
  M 2816~3071 bit B500~B5FF
  M 3072~3327 bit B600~B6FF
  M 3328~3583 bit B700~B7FF
  M 3584~3839 bit B800~B8FF
  M 3840~4095 bit B900~B9FF
  C 0~199 16-bit bit/word 0E00~0EC7 0~127 0~199 0~199
   200~255 32-bit bit/Dword 0EC8~0EFF 232~255 200~255 200~255

  Device Range Type Address Effective
   ES/EX/SS SA/SX/SH EH
  D 000~256 word 1000~10FF 0~1311 0~4999 0000~9999
  D 256~511 word 1100~11FF
  D 512~767 word 1200~12FF
  D 768~1023 word 1300~13FF
  D 1024~1279 word 1400~14FF
  D 1280~1535 word 1500~15FF
  D 1536~1791 word 1600~16FF
  D 1792~2047 word 1700~17FF
  D 2048~2303 word 1800~18FF
  D 2304~2559 word 1900~19FF
  D 2560~2815 word 1A00~1AFF
  D 2816~3071 word 1B00~1BFF
  D 3072~3327 word 1C00~1CFF
  D 3328~3583 word 1D00~1DFF
  D 3584~3839 word 1E00~1EFF
  D 3840~4095 word 1F00~1FFF
  D 4096~4351 word 9000~90FF
  D 4352~4607 word 9100~91FF
  D 4608~4863 word 9200~92FF
  D 4864~5119 word 9300~93FF
  D 5120~5375 word 9400~94FF
  D 5376~5631 word 9500~95FF
  D 5632~5887 word 9600~96FF
  D 5888~6143 word 9700~97FF
  D 6144~6399 word 9800~98FF
  D 6400~6655 word 9900~99FF
  D 6656~6911 word 9A00~9AFF
  D 6912~7167 word 9B00~9BFF
  D 7168~7423 word 9C00~9CFF
  D 7424~7679 word 9D00~9DFF
  D 7680~7935 word 9E00~9EFF
  D 7936~8191 word 9F00~9FFF
  D 8192~8447 word A000~A0FF
  D 8448~8703 word A100~A1FF
  D 8704~8959 word A200~A2FF
  D 8960~9215 word A300~A3FF
  D 9216~9471 word A400~A4FF
  D 9472~9727 word A500~A5FF
  D 9728~9983 word A600~A6FF
  D 9984~9999 word A700~A70F

网友D:
如果主机是台达产品可以采用上面的偏移地址
如果是其他产品请加入40001plc应该不支持6位的modbus协议

网友E:
我用编码器的电源—和PLC(台达ES系列)24G连接,A相和X1连接,但高速计数器计数不准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