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值怎么存储?

楼主(2007-04-16):
各位高手:
小弟用一触摸屏,要用到输入数据,我用的i/o域,假如说是外部变量vb1000。如果我输入的是一16进制数:16#9e。怎样才能在再次上电的时候不用输入,而vb1000的内容还是16#9e阿?就是i/o域数值不用频繁输入,怎么处理?
我想过用修改起始值,但是以后修改的时候没有电脑,所以不能在软件中修改基值。只能从触摸屏上面输入。
对了,我用的plc是西门子200,触摸屏tp270,10",触摸屏软件wincc flexible 2005s1
请各位高手指教阿!

网友A:
在系统块里,把断电数据保持的数据的范围改改

网友B:
在step7下位建一DB块,将wincci/o域变量值指向db块中变量。

网友C:
s7-200 的M区的内容 断电后有可保存(只要电池有点)

网友D:
把你所需要的存储区都设置成断电保持的就可以了

楼主:
成功!谢谢各位指点!

 lmhx: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6 17:08:00
    在系统块里,把断电数据保持的数据的范围改改

我在系统块里改的。不过想学习一下好人999的数据块,正在学习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