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7-04-16):
 各位大侠:小第遇到这样一个难题;我们厂是一个总表,三个分表计量方法,现在我们总表与分表的用电量,相差5万多度,以前一直都正常;现在也没有发现有明显的故障点;而且三个分表的计量基本是平衡;总表和分表都是供电局专柜管理;请各位高手支招!不甚感激!!急!急!!

网友A:
多长时间差了5万度啊

网友B:
谁大谁小?
可能:
有表坏了,或者有个表1相的互感器烧了

网友A:
以前多长时间看一次啊

网友C:
哎!素质不高啊!

网友D:
请检查一下各计量表的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网友E:
请教潜水泵结构图谁能提供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指点;是分表总和与总表数每个月相差5万多度;已经有3个月了;找不出问题的根源;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F:
查偷电或换表

楼主:
下面引用由jiuxinf在 2007-4-17 9:56:00 发表的内容:
  查偷电或换表
--------------------------------------------------------------------------------------------
我们自己厂用户;而且分表的接线柜是供电局上锁管理的;应该不会偷电吧!!?

网友G:
值班人员 没有定期巡视吗?造成这么大的事故

网友H:
有这么厉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