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急!!急!!急!!

楼主(2007-04-16):
各位大侠:小第遇到这样一个难题;我们厂是一个总表,三个分表计量方法,现在我们总表与分表的用电量,相差5万多度,以前一直都正常;现在也没有发现有明显的故障点;而且三个分表的计量基本是平衡;总表是供电局管理;请各位高手支招!不甚感激!!急!急!!

楼主:
希望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记多了还是记少了?

网友B:
呵呵,那有什么,要么是表坏了,要么是粗心忘记加法算错了,忘记有什么改变的表了吧,难道有人可以偷那么多电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彩虹在 2007-4-16 16:58:00 发表的内容:
记多了还是记少了?
--------------------------------------------------------------------------------------------
是三个分表计量值加起来比总表计量值少5万多度,希望有找出原因!谢谢了!!!

网友C:
你在表旁守上四个钟 就知道原因了 呵呵 看是不是有人动了手脚 如果时间很长差 你公司的负荷很大 差这点很正常

网友D:
装个摄像监视探头,观察一星期能找出原因也值得

网友E:
是不是电流互感器有问题了

网友F:
下面引用由vancouva在 2007-4-16 19:50:00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电流互感器有问题了

--------------------------------------------------------------------------------------------

网友G:
看你的用电量是多少啊。

网友H:
把表全部校一遍,再查找原因

网友I:
分表加起来总比总表少的,利用这个道理,供电局把表稍调一点,你说不出来什么来,但电费你得交.
在工厂管了几年电,供电局往往是这样的.

网友J:
能不能根据你的用电负荷算一下你的用电量,看看那一个不对.

网友K:
这原因有多方面:一是你单位自己的计量表是否正确,最好去供电计量单位校验。二是计量互感器的正确性和等级。三是总配到你计量之间线路的线损和漏电程度。四是有否偷电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