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7-04-16):
请教一下,我这里需要用位移传感器测量火炮后坐的移动,需要测1m的量程,但是需要反应特别快,有人说只能用电阻式的,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宝贵的建议,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小弟不才,电阻式的位移传感器是怎么个工作原理?

网友B:
反应特别快是要达到如何的速度?ns级?还是ms级?
“需要测1m的量程“---是检测它的移动长度么?还只是检测它移动到位?

网友C:
磁力式高速傳感器0.02ms 反映夠快 有興趣來電021-62618187

网友C:
"听说一个参数是带宽的" 傳感器輸出頻率 每秒輸出多少次(Hz)
磁力式高速傳感器0.02ms 頻寬50KHz 反應時間 1/50*1000=0.02 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