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故障求助

楼主(2007-04-16):
请问伺服电机的刹车输入电压有24V,但是,可以运行一会儿就停下来,报警电流过大,请问会是什么因为引起,有何方法解决.(没有听到刹车的开的声音)

网友A:
刹车没打开吧?!先确认刹车状态

楼主:
先谢谢波恩,我也觉得是刹车未打开,不过怎么样确认刹车未打开呢?它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打开呢?

网友B:
马达线圈可能老化了,导致三相绝缘电阻不衡,从而过电流报警,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伺服控制系统,我们公司是中美合资自主研发生产伺服系统的,有问题可以咨询我们

  上海鄂尔多斯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 卫先生
  电话:021-82705277转分机8025
  手机:13916812502

网友A:
测量刹车引线的两端电阻,看有没有开路;如没有开路,通入额定电压,看电机在未接负载时轴是否可以自由转动。

网友C:
"看电机在未接负载时轴是否可以自由转动。"
如果不是太大的电机,驱动器不上电的时候,打开刹车应该可以用手转得动。

网友D:
电流过大也不一定是刹车的问题啊,把刹车拿掉跑看看呢.或许检测你的控制回路电容呢.

网友E:
在使用刹车前,关闭使能或者禁脉冲输入.

网友F:
怎么样 ,到底怎么搞定的,是不是刹车的原因,还是编码器坏了?或者驱动烧了?回复!!!

网友G(2007-05-26):
应该为刹车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