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 MP370 键盘跑到一边

楼主(2007-04-16):
西门子触摸屏 MP370 键盘被无意中拖到一边,现在无法拖回来,也不能输入数据,该怎么办好? 而切 系统还设置了访问 控制面板 的密码,也忘记了 WINDOWS CE 2.0系统。 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他恢复吗?

网友A:
   密码的问题你向siemens咨询一下,看能不能解决。
   如果你有一样的程序,利用电脑刷新一下,然后再进行校正。

楼主:
TO: 许工
程序下过了不行,
可能是操做操做系统问题,但又改不了,又不知道怎么样重新安装,里面没有硬盘

网友A:
   更新操作系统
    选中HMI设备,执行菜单命令“项目”—“传送”—“OS更新”。
       有问题在联系

楼主:
谢谢 许工
有空我试试

楼主:
prosave 是不是可以用来解决此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1 先用  prosave 备份原系统以防不测
2 用 OS选项更新WINDOWS CE2.0 为 3.0

 前两部完成后 此时 触摸屏自动重启,重启后 控制面板密码已经没了 密码问题已解决 但原画面程已丢失

3 重新下传画面程序
4 重新设置好通迅方法及地址
5 一切正常

注意: 系统更新后 一切数剧将丢失 所以 更新系统前先要记好原通方试 及 地址 。 备份好原画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