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接电抗器的作用

楼主(2007-04-16):
变频器输出接电抗器的作用有几大点?哪位朋友知道

楼主:
1) 抑制IGBT通断时产生的高压

网友A:
只应用过输入端串接电抗器的

楼主:
有的输入输出全有 输入的什么作用?您能解释一下吗? 谢了

网友B:
抑制谐波,减少干扰

网友C:
见效输出谐波多电机等设备的影响——发热,震动,烧毁

网友D:
用于抑制变频器的发射干扰和感应干扰,抑制电机电压的波动.

网友E:
一般在四象限变频器前加电抗容组,两象限可不加

网友F(2008-04-01):
一般来说 普通的应用中 变频器输出端不需要加电抗的  当然现场特殊 或者你的变频器输出波形不是很好(变频器不好) 加上只会有好处但增加了成本

网友F:
电抗其无论用在输入或者是整流端或者是输出端都是为了优化电流波形,让设备运转更好

网友G(2009-08-02):
我有一个补充,大家认可不?:

输出电抗器有抗负载冲击的功能,因为电感的作用是使电流不能突变。

要是你的变频莫名其妙地炸IGBT模块,加装输出电抗器一定得到有效防护。

网友H:
其妙地炸IGBT模块是什么原因?

网友I(2010-04-29):
变频器输出侧交流电抗器的作用

改善电机的绝缘性

改善变频器的输出波形

增加变频器到电机的安全距离

详细的了解可以在网上查查

楼主:
恩,估计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