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接地电压上升

楼主(2007-04-16):
今天,我在维修一台C6510据说是还好用的车床,这车床用三个线圈来分别控制主轴正反转和制动.其中正反转离合器线圈要求直流24V.一端接地(车床外壳).而24V由一只变压器引出,我用一只桥堆整流供给线圈使用,但桥堆真流侧如开路时有24V,如直流一端接地那么电压就升至45V.现在我仔细想想,可能变压器是自耦变压器所致.各位同仁以为如何.请大家指教.

楼主:
24V的开关电源可以供给离合器线圈使用吗?但直流输出一端必须接车床外壳.这样能行吗.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你描述得不是太清楚。应该不会有你说的这种现象呀。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B:
请问2只线圈一样问题么?

楼主:
今天我查了一下,变压器不是自耦变压器,是互感式的,现用24V的开关电源来代替控制变压器的24V二次侧输出.供给离合器线圈使用,效果还可以.但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还是没搞清楚.
TO;  沧海一黍
我昨天查时还没有接离合器线圈呢,桥堆的直流侧一端接地时;测得电压为45V.就没能敢接离合器.

网友B:
我昨天查时还没有接离合器线圈呢,桥堆的直流侧一端接地时;测得电压为45V.就没能敢接离合器.-----
就是说所有线圈都没接么? 只是空载测量么?
那么制动线圈呢? 测量下机壳对地电压有么?

楼主:
是的,所有的线圈都没接,是空载测量的.现在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控制变压器一次侧是380V,二次侧输出有110V,36V,24V,6V.二次侧的每一个端子对地测量电压都有12V至26V不等的电压.按说二次侧不应该有对地电压.这又是为什么呢.
TO;沧海一黍;
本来这两只离合器的线圈在机器里是一端要求接地也就是接机壳.所以,直流电源供离合器也就一端接了机壳.

网友B:
控制变压器一次侧是380V,二次侧输出有110V,36V,24V,6V.二次侧的每一个端子对地测量电压都有12V至26V不等的电压.按说二次侧不应该有对地电压.------
 这个好象没看懂,是指本来6V的变成12V了? 也就是所有二次侧的输出电压都上升了1倍么?
 你的控制变压器外壳与二次侧输出的公共端短接了么?

网友C:
我也建议二次侧公共端接地计划试试

楼主:
控制变压器外壳与二次侧输出的公共端没有短接,能短接吗?它原来装上面就没有接过,我去试一下。

网友D:
控制变压器外壳与二次输出公共端不能短接,因为你还要接整流器!!!
否则因为整流器负极搭铁,会马上损坏整流器或变压器.
对于这个问题,你可以这样处理:
1.断开变压器二次线的所有输出,测量变压器二次输出对地(床身)电压,应该为0V,否则变压器漏电或其他地方漏电.
2.变压器二次输出接上整流器,但断开整流器输出,测量整流器正负2个端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不符合,可能整流全桥损坏或局部损坏.
如果正常,那么测量整流器正极对地电压,仍然为0V,否则,整流器对地可能漏电(指金属外壳的),更大的可能是变压器二次线其他电压端子可能和机床的某些线路发生粘连短路.记住,这个时候必须是0V.
3.整流器负极搭铁(接地),再测量正极对地电压,应该为24V.

如果你还是查不出故障,干脆单独用一个BK-50变压器专门供整流器和离合器供电,不和其他电路有任何牵扯就可以了.

网友B:
勃龙工控说的有道理,我忘了次级要整流的;还有就是变压器外壳与地接好了么?其他的按勃龙工控说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