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干扰

楼主(2007-04-16):
门板上的AC220V指示灯随着大设备的启动而微亮,大设备停后就灭了.
接地排和零排短接后,故障消除.

网友A:
地和零不平衡造成的?

楼主:
是地排和零排存在电位差的关系,我是做电气成套的,还嫩呀!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呀!我的邮箱yeliezhu88@163.com

网友B:
加一个103的电容就OK了,耐压要在600V以上,最好是900+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