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 参数改不了

楼主(2007-04-16):
前几天遇到一个问题:

一台西门子6SE70 变频器 想看看编码器反馈 想将P028.X改为K091,但是改不了,不知为什么?当时P060=1,改为7后也改不了,由于生产线正在运行,所以没有试P060=5
,(正常时P028在任何状态下都可以改)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原因 参数P053=8 改为 7 后 一切正常

网友A(2007-05-23):
机器运行时P060=1你就改不了.停机你才能修改参数

网友B(2007-06-23):
   由于操作不当,把变频弄烧,变频有几块板不知其用途,特向大家请教.
A:6SE7033-7EG60
B:6SE7031-7HG84-1JA1
C:6SE7031-2HF84-1BG0
D:6SE7031-7HH84-1HJ0
E:6SE7090-0XX84-0KB0

网友C:
参数P053=8

网友D(2007-08-01):
我遇到的问题更绝:现场需要改造,于是我们想上载变频器的参数。但是只能上传62个,1022个不能上传(电脑上显示为不能激活),在PMU上也自能看那62个参数,就连P100也看不了。另外P60=0,想改改不了,P53可以改。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是不是上锁了
或P366有问题

网友E(2008-06-20):
参数P053=8 改为 7 后 一切正常

网友F:
强人,有6SE70触发板和检测板的图纸吗?有的话给兄弟来份如何?

网友F:
我的变频参数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我简单设置了参数想试试(是刚修好的F011报警,15V电源坏了。)。只显示008,没有009。还有什么问题吗?显示不是009什么都做不了。 还有报警A017,我的变频没用这个功能,参数改了都没用,照样报警A017

楼主:
短接 X9 端子的 使能端子

网友G(2012-04-15):
引用 网友H:
参数P053=8 改为 7 后 一切正常

你好,PO53是个什么参数啊,还有我是6SE70系列的MC 型变频器,怎么看不到P100参数啊 我手上只有PMU 能控制它启动码

网友I:
求购西门子CUVC,CUR,CUD1板,从事维修的同行可以联系,赚点补贴啊。QQ:1511587669,本人有大量西门子变频器资料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