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现场移动配电箱接地问题

楼主(2007-04-16):
在施工现场,临时配电室是按三相四线做的,没有设专门的保护接地,接到现场的会经常移动的配电箱(也是三相,用四芯电缆)接地应该如何考虑才安全可靠??

网友A:
1-用漏电保护器.

2-打临时接地桩.

楼主:
已经用了漏电保护器,但始终觉得还差点什么,要经常移动,打接地极不可能

网友B:
要经常移动的话,总的临时配电室可以不动,打接地体,最多配电箱线路再放拖线板,漏电保护器可以装在总的上面。

网友C:
我也是经常在工地上做电工,我遇到的情况也是各种各样的,有要求装电表的,有指定位置接电源的,真是毛死,施工时候是好几个班子,距离跨度相当大。总的来说要注重管理,提高施工人员素质更重要。

网友D:
楼主概念搞错了。JGJ46-2005“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技术规范”说明,施工现场必须使用“TN-S”三相五线制,你使用三相四线,那是违反技术规范的。

楼主:
我知道违反规范了,谢谢提醒,但是我们现在只有四芯的电缆,没有五芯的,重新买要费用啊,就将就了,我就是怕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