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流不平衡及电流表电流偏少的分析

楼主(2007-04-16):
三相电流不平衡及电流表电流偏少的分析

    我厂7台球磨机电机JR158-8(380kW/6kV)功率因数大都在0.84~0.86左右,为此,我们全部采用电容就地补偿。电容器通过高压熔断器并接在电动机接线端上。未投电容时,电机电流为45~47A左右,投入电容后,电流下降为37~41A左右,下降幅度从控制柜电流表上看比较明显。近两年的运行中,有几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值班人员从电流表上发现电机电流明显降低,约为31~34A左右。我们及时用钳形电流表测各相电流,发现三相电流不平衡。

图1 磨机控制示意
    3号水泥磨补偿前功率因数为0.85,要求补偿后达到0.96即可,我们选用的电容为BWF6.3-50-1W,容量为50kV·A,额定电流为7.94A,三个电容接成“△”形,正常运行时,电容的三相线电流为14A左右。
    运行中,忽然发现控制柜电流表指示值偏小,为32A。接着,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机三相电流,测量点M在电机与电容器接头的上端(见图1),发现三相电流不平衡,分别为46A、40A、40A。切除电容后,三相电流又平衡,由此判断问题出在电容系统上。经检查,发现电容的一相保险熔断。更换新的熔丝后,三相电流平衡,正常。
    利用矢量图进行分析,认为当A、C相电容的熔丝熔断,电流表指示会偏少;而当B相电容熔丝熔断,电流表上的电流几乎不变,从控制柜表上不易观察出。
    以后实际运行中,我们将几台磨的熔断器改为令克熔断器,令克跌落熔断比较明显,便于及时处理。

楼主:
上文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