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压力PSI是怎么换算?

楼主(2007-04-16):
(无正文)

网友A:
1 标准大气压力 兆Pa = 14.5 Psi;
1Psi = 6.4 KPa

网友B:
1 psi = 6894.76 pa = 0.0689476 bar
1 标准大气压力 =14.6959 psi

网友C:
1Bar=14.5 Psi (Pound Per Inch)

网友A:
小数点后的差别就别计较了,lumaxallen的比较精确点;我的只是凭记忆写的。

网友D(2009-04-08):
一個溶器裝的水是1米深我想知到內面的壓力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