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4-16):
一个输入三相380V,输出三相380V的变频器,用在输入电源三相为220V,输出三相为220V的场所,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理论上是没有的,输出也可380

网友B:
理论上是没有的,输出也可380?值得怀疑,中间直流电压低,可能不允许启动

网友C:
可以肯定的是:
1.变频器不会损坏
2.变频器不会工作,当然绝对也不会有380V的电压输出
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D:
没有影响,380和220对变频器来说只是被控电压而已,相当于元件的耐压。除非在主电路里将电压检测保护设置定死为380。

楼主:
问题在于我的一个电机的工作电源是三相220V的

网友E:
如果你的三相220V的电机原来采用三角接法,只要将它改为Y接法,就可以接入380V的电路。

网友F:
下面引用由芯片级维修在 2007-4-17 8:46:00 发表的内容:
  可以肯定的是:
1.变频器不会损坏
2.变频器不会工作,当然绝对也不会有380V的电压输出
[url=http:…
--------------------------------------------------------------------------------------------
老兄的第二点,个人表示反对.难道你不知道变压器的电压比和变压器的匝数比是相等的吗就是T入/T出 = V入/V出  也就是说变压器输出仍然是220V三相,他是一定要工作的,只是变压器容量变小了点

网友C:
楼主可是讲的“一个输入三相380V,输出三相380V的变频器”,哪来的变压器?我都快被搞糊涂啦。

网友G:
楼上的老兄是变频器,不是变压器哦.呵呵

楼主:
是说变频器的

楼主:
三角接法的三相220V电机,我曾改为Y接法,接入380V的电源,结果把电机绘烧了.(可能是首尾端错了)

网友H:
不会正常工作的,找台三相220伏的变频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