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机问题?

楼主(2007-04-16):
离心风机和罗茨风机的区别?它们在结构上怎样区别?

网友A:
区别大,后者是强排风,结构复杂,机械配合精度高

网友B:
         前者用的是风叶,后者用的是八字轮两个,用途也大不一样

网友C:
区别很大,离心风机是靠叶轮转动的.罗茨风机有很多种,有像八字的,还有像三角形的,比前者档次高很多

网友D:
谢谢!!
学习了,我正想知道

网友E:
风压不同,流量不同,结构更不同。

网友B:
         外形很不一样,只要见过,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F:
罗茨风机好象一直用在煤气之类的物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