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区别在那儿

楼主(2007-04-16):
谁能够告诉我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区别?分别适用什么场合?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效率高,相对线性电源体积小,但有电磁干扰。
线性电源效率低,相对开关电源体积大,干扰相对较小。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B:
开关电源是用电子开关的通断调节电压的

网友C:
呵呵!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呢!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发言啊!

网友D:
线性电源太重了,里面有变压器。我用朝阳的,2.8公斤。不方便。想换。

网友E:
就是说条件允许最好用线性电源了?

网友F:
从原理上来讲,线性电源采用的是类似三极管的放大区的线性放大原理。使用工频变压器所以体积大,重量重而且能耗高,发热大。但是输出特性和动态相应好,而且电磁干扰小。

开关电源一般使用DC/DC变换器,功率器件工作在开关状态。使用高频变压器,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工作范围宽。

也有开关加线性的电源,集合了两者的特点。

具体应该根据应用场合的要求来进行选择。

网友G:
小狼分析的很不错,长知识

楼主:
谢谢大家,特别是如意狼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