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NPN与PNP开关的选择?

楼主(2007-04-16):
请问NPN与PNP开关有什么区别?如果我选择了NPN开关,那么我选择PLC时,是选择晶体管输入模块还是选择继电器输入模块?直接吧NPN开关联入PLC输入模块好还是用中间继电器过渡下对元件好?同样,PNP开关呢?谢谢!

网友A:
PNP型开关是指开关的输出电路采用PNP型三级射极极开路输出,这种电路可以为负载提供电流;NPN型开关是指开关的输出电路采用NPN型三极管集电极开路电路,它是可以吸收电流。最大的区别是负载电流流向不同。因此在和PLC配合时就要选用符合的输入类型,否则就得进行接口转换了。个人觉得只要类型符合,最好采用直接连接,毕竟少了一个环节就少了一个事故点。

网友B:
就是公共端是0V还是+24V的关系;

网友C:
pnp:阴极控制阳极
npn:阳极控制阴极

网友D:
PLC输入模块 漏型 PNP 当电流方向从 外流入端口(外部24V+通过电源内部回到地 24V+为公共端) 时有信号.
反之为 源型.....

网友E:
p正n负,以24v的光电开关为例,pnp就是给一个24v到开关,开关动作时再返回一个24v信号,这两个24v共用一个0v做com

npn正好相反

网友F:
PNP的开关通时,输出+24V.NPN的开关通时,输出0V
如果选择开关量的话就应该选继电器输入模块,如果选晶体管输入模块还要把输入的开关量做一下转换,很麻烦的.

网友G:
建议搂住查找以前的帖子,有消息的讲解

网友H:
PNP与NPN和PLC联合使用,注意事项主要是在用NPN的开关时PLC的公共端应该接24V,而用PNP的开关COM端应该接0V

网友I:
同一工程或设备中最好同一输出类型的传感器,所以最好不要用小日本的产品.

网友J:
 PNP 开关用于PLC输入模块为漏型,欧美常用
 NPN开关用于PLC输入模块为源型,亚洲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