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电机高手请教,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运行时转子电流的大小

楼主(2007-04-16):
有一改造工程,使用了两台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一台铭牌标称额定功率155KW、定子额定电流294A、转子额定电流375A、型号JR128-8;一台铭牌标称额定功率95KW、定子额定电流181A、转子额定电流388A、型号JR116-6H。两台都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启动时间设为5S。按各自标称电流选择了接触器。但在试运行时测试启动完成后运行电流,定子电流与标称额定电流差不多,转子电流却与标称额定电流小很多。哪位高人能告诉我为什麽?因为还要为电机配电缆。该为转子配多大电缆才为合适呢?

网友A:
是否所带负载不大?转子电流比标称额定电流小多少?

网友B:
是提刷电机还是不提刷电机,提刷电机你怎么能测到电流?

网友A:
是钳流表吧?

网友C:
绕线电机的转子频敏变阻器投入多电流会大些,此时转速低扭矩大,如果切除全部的电流会小的。
转子配多大电缆才为合适呢?
配标称额定电流的电缆才行,

网友D:
转子非工频电流.用什么仪表测的.
象动力勇说的那样,按额定配线

楼主:
谢谢各位,是在正常负载钳流表测量的。
可为什麽同为JR型号155KW的转子电流有375A而95KW的转子电流会有388A呢?
盼赐教,谢谢!

网友B:
如是提刷电机,你用哪种方法也测不到实际的转子运行电流,因提刷后铜插已将转子绕组短路,外接线已与转子断开,如不提刷测量,转子回路中有电刷、转子回路电线和转子接触器的阻抗,不是实际电流。
  同功率的电机,转子电流依不同型号有很大差别,有高电压小电流,还有低电压大电流,由转子绕组参数决定。

网友D:
下面引用由相逢一笑在 2007-4-17 21:00: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各位,是在正常负载钳流表测量的。
可为什麽同为JR型号155KW的转子电流有375A而95KW的转子电流会有3…
--------------------------------------------------------------------------------------------
如果数据是切实的.这应该是属不同的设计吧~
钳流表要用交直的

楼主:
数据都是电机铭牌上标示的。是不提刷电机。
现在有些了解了。决定按铭牌的标称额定电流选用电缆。
谢谢各位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