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上的数据闪烁,怎么回事?

楼主(2007-04-16):
    wincc画面上的数据区不停的闪烁,象是在扫描一样,而且整个画面都象是在从上至下不停的扫描刷新一样,很明显的在一条一条的抖动!看时间长了真是头晕!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要怎样改一下呀

网友A:
更改数据刷新时间试试。

网友B:
通信时断时通,数据类型没有定义对

楼主:
通信具体是指哪里?wincc与step7?还是硬件通信电缆?
还是cpu与step7?请教??

楼主:
数据刷新时间我改了,不管提高到250豪秒还是降低到4秒,现象依旧!!

网友C:
我有时也碰到类似问题,四个箭头的动画,有时会有一个箭头丢失,有点郁闷.

网友D:
我知道 是WINCC扫描下位机的一个不存在的地址造成的。

网友E:
重新连接地址

网友F(2007-05-18):
wincc中定义的外部变量地址在PLc中不存在。

网友G(2012-03-15):
这个问题解决没啊???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H:
所有数据都闪烁,还是部分数据闪烁呢,看看PLC程序里边有没有这种问题。如果下位和上位之间是以太网在查上面。

网友I:
附近有没有变频电机运行?应该是受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