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40CDR-A-V1

楼主(2007-04-17):
      求助个位大侠CPM1A-40CDR-A-V1编程软件及通讯线,请大侠指教初学小弟 .
         songxushi9108@sina.com

网友A:
编程软件CX-PROGRAMMER4.0以上
通讯线用CQM1-CIF02或者用CPM1A-CIF01转换之后再用232电缆连接

网友B:
上述正确

电缆有国产的

网友B:
便宜而且使用方便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两。

网友C:
CPM1A的CX-PROGRAMMER V2.0的都支持;不必V4以上;
电缆用CQM1-CIF02;
或购买CPM1-CIF01的通讯模块;

网友D:
需要软件 连线可以找我
QQ  727815050
电话  13396452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