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汽缸行程,选用何种光栅尺比较好?

楼主(2007-04-17):
我有一个方案,测量气缸行程。气缸最大行程为300毫米,风压为0.5Mpa,精度为0.1毫米,可与计算机通讯。请问下面哪种方式性价比高,编程方便,抗干扰能力强:光栅尺,电子尺,伺服,传感器。

网友A:
“精度为0.1毫米“ 是指行程精度么?要让气缸做到这么精确的位移真是有难度,还是换伺服电机或步进吧。

网友B:
光栅尺的精度可以,而且输出数字信号。但是价格比较贵,而且怕震。容易受到现场干扰。电子尺也就是电阻尺,输出比较稳定,就是模拟量输出,需要A/D转换或者采用模拟量采集卡。但是电子尺也是比较常用的解决方案。(呵呵!顺便做个广告,这是我公司主力产品,如果楼主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伺服?这个用来做位移检测?比较浪费吧!

网友C:
光栅尺确实价格太贵,精度可以.电子尺的精度一般,我公司代理的德国ELGO磁栅尺完全可以达到您的精度要求,精度为(0.025+0.02xL)mm,价格非常便宜,同时还有一款意大利minikol公司的磁栅尺+数显表,价格差不多,重复定位精度为0.01mm.
欢迎来电咨询:021-32271250转606 张工!

网友D:
我有美国红狮的数显表和很多光栅尺、电子尺都做过配套,可选继电器、模拟量输出和通讯等。 上海先旺自动化 陈开春13918171829 02164859191-313 ckc76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