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大家判断一下

楼主(2007-04-17):
[u][b] 我们厂有一台220KW的风机,电压为10KV,这几天风机出现异常振动,而且有日渐加剧的迹象,机械正在积极排查,因在生产当中,不能停下彻查原因,我们电气也积极排查是否是电气方面的原因,在排查过程中,发现该电机的相电流在频繁的波动,波动幅度还比较大,其他两相基本不波动,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一回事?若也碰到过类似问题,请不吝指教一二.[/u][/i]

楼主:
我们厂有一台220KW的风机,电压为10KV,这几天风机出现异常振动,而且有日渐加剧的迹象,机械正在积极排查,因在生产当中,不能停下彻查原因,我们电气也积极排查是否是电气方面的原因,在排查过程中,发现该电机的相电流在频繁的波动,波动幅度还比较大,其他两相基本不波动,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一回事?若也碰到过类似问题,请不吝指教一二.

网友A:
“发现该电机的相电流在频繁的波动,波动幅度还比较大,其他两相基本不波动“---就1相波动么?幅度多少?电压呢?

楼主:
就一相电流在波动,此相电流11安,维持1\2秒瞬间波至6安甚至到3安,马上又回到11安培,其他两相电流不动,基本维持在11安培,而且电压也稳定,

网友B:
高压电机绝缘不好?高压断路器接触不好?停机再合闸,试下!!!

网友C:
to:水泥电气1
请问你的二次接的是什么表,数字的指针的

网友D:
相电流11安,维持1\2秒瞬间波至6安甚至到3安,马上又回到11安培,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E:
先查接触器断路器

网友F:
电机外部电路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昨天机械对风机进行了适当措施,现场的振动小了一点,真也奇怪的很,今早观察该电机的电流,又恢复正常了。我现在疑问是:会否是电机的原因导至电机的振动,还是风机振动导至电流的异常?如果是电机的原因,那何种情况是一相电流波动又出现振动的??
有哪位知道如果鼠笼条断时,会出现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