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持支MODBUS通讯吗??

楼主(2007-04-17):
S7-200有专门的,主站和从站库,
S7-300有吗?,S7-300要实现485 MODBUS通讯要怎么搞呀??
请工控大侠们,发表一个意见.

网友A:
要用西门子PDM软件来配制

楼主:
PDM软件啥东东,能详细点吗??

网友B:
我也想了解一下MODBUS方面的东西

网友A:
PDM是硬件配制软件,一般作为STEP 7 的插件,配合使用.

网友C:
要加CP341才能搞定,价格超贵,要6000块啊

网友D:
microtomato: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2 14:52:00
要加CP341才能搞定,价格超贵,要6000块啊
------------------------------
没错,国产有代用的.

网友D:
实际上是总线桥.

网友E:
+cp340也可以,另外也可以用带ptp的cpu,如cpu 313c-2ptp

楼主:
cpu 315-2DP可以吗

网友E:
cpu 315-2DP可以吗? 需加cp340或cp341

网友F:
需加cp340或cp341,在在其上装上相应的dongle就可以了

网友E:
也可以不用安装dog,自己编写校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