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光电开关防灰罩做法?

楼主(2007-04-17):
因现场灰尘较大,为了少磨损光电开关,想做防尘罩,不知是玻璃的好还是塑料的好,以及防尘罩的颜色?(开关为对射的)

网友A:
不太了解,应该没有那么多讲究把

楼主:
比如对漫反射型,一般检测基准为白色无光纸,其他如黑色无光纸或其他材料其设定距离均不同,不知"红外光"还受什么影响?(开关为对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