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的选型

楼主(2007-04-17):
一台7.5kw的离心风机选用多大的空气开关啊,按道理选20a的空开刚好
可我怕它自动跳了,请教具体的系列的各种电机的各种工作制的空开选型
特别是电机的启动电流相配合的技术问题。请高手支招。谢谢大家了,提供技术支持的
资料位置也可以,再次感谢。想进步的人。

网友A:
7.5kw的离心风机额定电流一般为15.5A。空开选13-18A就行。空开就是保护电机的,太大就起不到作用了。(电机烧了,空开还没跳)
供参考。

网友:
20A足够了.

网友B:
热继电器是保护电机的.空气开关20A够了.

网友C:
看你选哪种型号的空开,如果是DZ20型,应该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微断的话,最好是选D型长延时型!

网友C:
我个人推荐选25A 的.

网友D:
比额度电流大案要20%就差不多了

网友E:
我用的是25A

网友F(2008-04-09):
我们柜子一般选用的是25的,

网友G:
本人较同意四楼的意见

网友A:
7.5kw的离心风机额定电流一般为15.5A。空开选13-18A就行。空开就是保护电机的,太大就起不到作用了。(电机烧了,空开还没跳)

网友H:
大家要注意一点空开不能作为电动机过载保护元件,电动机过载保护使用热继电器或综合保护器,选择空开要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电机的启动电流大约为电机额定电流的3~7倍,7.5kw的离心风机空开选25A或32A.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