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厂电费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7-04-17):
请教各位有谁知道电费是如何计算的.我公司有两台400KVA变压器,每个月的电费是如何计算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A:
无功电度表和有功电度表读数之和就是用电数了,当然还要注意互感器的变比.

网友B:
再加基本电费。

网友C:
变压器的月基本费用+有功电度数的费用+用电质量考核奖惩费(无功电表读数反应的功率因数.)

网友D:
每个地方的算法是不同的

网友E:
 你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C:
有功电表度的费用有每年数分 枯水期和丰水期各进期电价不一样
用电性质分  商业用电  工业用电  民用电  电价不一样的
每天的用电又分   峰 谷  平  电价也不一样
电价还和供电类别有关系
每度电还另外有各种附加费用  比如什么基金啊........

网友F:
还有基本费哦

网友G:
基本电费(基本电价×变压器容量)+电度电费(电度电价×用户实用电度数)+用电质量考核奖惩费(无功电表读数反应的功率因数)

基本电价可以查当地的供电局收费标准,电度电价是指按用户实用电度数计算的电价,按用电性质分商业用电、工业用电、民用电,电价不一样,每天的用电又分峰、谷、平,电价也不一样

供电局规定变压器每月必须用“电费单价(1~4)×变压器容量 ”度数的电,不然的话电度电费按“平时”电价×用户实用电度数计算

网友G:
深圳的收费标准,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H:
高端计量还是低端计量?高端简单了:尖 峰 谷 平 的分段计量电价。不过厂区照明办公要另算了,从总数中扣除另算。低端计量加变损

网友C:
全国收费内别差不多的,就是基数不一样罢了

网友I:
有的地方用分时电表,有的地方不用,各地好像不一样!功率因素是一个考核量!

网友J:
杨中格讲的对,不过各地的行情不一样,咨询当地供电局的核算班

网友K(2010-11-26):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有个肉鸡养殖场。就三项电一个表。但是电业局给我下2个单子,一个是农用电,占85%电费是0.4元。一个是商业用电占15%价格是0.8元,电业局的解释是说一部分是我个人生活用电,所以电费高一些。可是我问别的地区的农场,人家就一个单子,电费是0.4元。我想请教一下,电业局收费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