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死机原因剖析

楼主(2007-04-17):
我们在电梯维修保养中,经常听到电梯“死机”这个词,常常碰到电梯处于休止状态,有时关闭电源一次,再重新送电后电梯即恢复正常运行。有些维修人员也很难解释“死机”的原因。其实这些“死机”情况,往往是因为电梯程序检测到外部出现了故障而设计的一些保护程序,以防止电梯的继续运行而引发事故。在电梯技术论坛上,有些朋友已提出电梯“死机”这一说法不合适,而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出现程序保护”。   为了更好的理解“程序保护”会引发电梯休止,我们现在以三菱SG-VP电梯为例,剖析一下在软件中设置的一些“程序保护”,以便我们对电梯“死机”有深一步的了解,如果能举一反三,对于我们平时维修其它类型的电梯也有一定的借鉴及帮助。   在三菱SG-VP电梯中,设置了较多的程序保护,我们看看下面的梯形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在上面的梯形图中,设置了一个类似于我们熟悉的外围硬件线路中的安全回路,诸多的“安全触点”串联在一起,控制一个继电器的线圈,这里这个继电器是M691,而M691又直接控制中间继电器M110。这个M110就好比我们称谓的安全继电器。正常时它应该吸合,它的常开触点串在几乎所有的输出回路中,当它释放时,电梯即不能开快车也不能开慢车,能使电梯处于“休止”状态。   那么,串联着的这些安全触点到底什么时候会动作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1)M1:光电脉冲出错 下面是M1的控制电路: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梯形图中,M3是运行继电器,当程序控制到上行接触器或下行接触器吸合时,M3即吸合。X0是PLC对光电脉冲的检测信号。图中可见,当电梯运行信号发出后,如果光电脉冲在3秒内仍无反应,计时器T1或T2即动作,促使M1吸合并自持。   这个设计就是程序对光电脉冲的监测保护,这样我们就知道,当电梯的光电坏了或与PLC的连接不良,(也有可能光电电源不好等),电梯一启动就保护了。或者电梯启动时马达没有旋转(可能是堵转或抱闸没有张开引起),PLC同样检测不到光电脉冲,电梯即进入保护。 (2) T2:上下行接触器监测出错(运行中)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在电梯的外围接线图中,由上行、下行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串联后接到PLC的X2输入点,这个点就能起到对上下行接触器的监测作用。当电梯在自动档运行时,Y12或Y13中有一个吸合,而这时X2必须断开,X2灯不亮。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接触器未吸合(X2仍点亮),超过5秒后计时器T2动作并自持。电梯进入休止状态。   引起这种原因有几种可能:接触器线圈回路断开、接触器机械卡阻不能吸合,或监测信号的辅助触点本身不能释放等。 (3) T3:快慢车接触器监测出错 (运行中)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X3是快车接触器与慢车接触器辅助常闭触点串联后接入PLC的监测点。当电梯运行时,X3应该不亮,如果某种原因使X3仍然保护点亮状态,则电梯进入保护状态。   可能引起的原因与上面的分析方法类似,我们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4) T4:快慢车接触器监测出错(停止时)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当电梯停止时,PLC输出控制的Y10、Y11释放,X3也应马上接通点亮,如果由于接触器触点粘连或机械卡阻不能释放,在一定时间内T4动作并自持,程序保护。这里可以看出这就是防接触器触点粘连保护。当然有时可能接触器触点并未粘连,而是由于控制X3的触点本身接触不良也会引起保护,实际这种情况比较多见。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就是因为控制X3的触点本身接触不良引起保护,电梯进入休止。假如这个触点接触不良仅是偶然性的,我们在关闭PLC电源重新送电后,只要这个触点恢复正常,电梯又能进入正常运行。所以当我们没有仔细检查故障原因而重启动电梯,很难发现电梯休止的原因究竟出在哪里。 (5) T21、T30接触器监测点动作出错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在正常情况,当电梯运行时,上行接触器与下行接触器必须有一个吸全,快车接触器与慢车接触器也必须有一个吸合。根据这个原则编制以上回路,即可对这些接触器的不正常动作进行检测,从发光二极管观察X2与X3要么应该同时点亮,要到应该同时熄灭。当出现之外的情况一定时间后,T21或T30中有一个会吸合并保持,电梯进入故障保护状态。 (6) T31:两层之间运行时间超过设定值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上图中,M15是上平层感应器插入隔磁板时在一个程序扫描周期内吸合一下。称上升沿触发脉冲。   M16是上平层感应器离开隔磁板时在一个程序扫描周期内吸合一下,称下降沿脉冲。   M17为下平层感应器插入隔磁板时在一个程序扫描周期内吸合一下,是上升沿脉冲。   M18为当下平层感应器离开隔磁板时在一个程序扫描周期内吸合一下,是下降沿脉冲。   电梯在正常运行时,应该在一个预先设定的时间内(这里为30秒)总是要经过一次平层感应器,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电梯有运行指令而超过这个设定的时间还检测不到感应器的动作,即判定有故障发生,程序进入保护状态。这时为了防止电梯不转或速度过慢而设定的。   在这个梯形图中,我用红线框出的部分为两个平层感应器的输入信号,设计人员这样编程我没有看出是什么意图,两个信号组成的四种状态都列出来,无论怎样红线部分都应该时接通的,取消这部分电路应该我认为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7) T32:上下行接触器监测出错(停止时)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这个分析方法与(4)类似,当电梯停止时,X2灯必须点灯,否则就会保护。 (8) C1:电梯溜车保护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在电梯停止是,平层感应器应该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如果电梯发生溜车,平层感应器经过隔磁板时会令计数器C1计数,当计数达到设定值时C1动作,电梯即进入保护状态。   笔者认为这样的溜车保护不合适,电梯要移动2层楼层面才被检测出太危险,前面既然有光电脉冲检测,电梯停止时光电脉冲也应相对停止,只要对这个信号检测不是更好吗? (9) T36:安全继电器粘连保护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10)T35:门锁继电器粘连接保护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呵呵,以上两个保护程序可以自己分析一下了。 (11) M690:执行写入操作时对电梯位置的检测出错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这类电梯当执行层高写入操作时,电梯必须停到底层,下减速限位切断。且应在平层位置(两只平层感应器都在隔磁板中),如果不在这个位置,程序保护了,就不能再进行层高写入操作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直观地看到了电梯软件中确实设置了许多电梯保护程序,电梯“死机”也不是莫明其妙地发生的。当我们碰到电梯有频繁的“死机”现象时,肯定电梯存在某种故障隐患。   由于现在市场存在各种品牌各种型号的电梯,电梯的软件设计也各不相同,而且许多核心技术我们维修保养人员不一定会了解,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也要凭经验来判断电梯“死机”的原因。我们电梯技术方面的论坛要是多贴一些相关电梯“死机”原因之类的贴子,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楼主:
  由于系统问题图片不能上传,望大家原谅~~~~ 不好意思    ~~~~
     希望大家提点有 想法的建议 ,一起把中国的电梯工业做到最好~~~~~~~!

网友A:
这么多!这么长呀!这里是有行业论坛的!应该发到那边去吧!

网友B:
长见识啦,学习中

网友C(2007-10-25):
学习了
电梯也会死机.

网友D:
呵呵。。有很多因素的

网友E(2010-03-13):
好的资料,我也遇到死机的状况,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地方保护休止的,关掉电源在开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