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有朋友做过LG和三菱的INV通讯的吗?

楼主(2007-04-17):
有朋友做过和三菱的S-540E的变频器通讯的吗?能不能给个我看看,谢谢~~~我的EMAIL地址:leodan@126.com

网友A:
http://hi.baidu.com/cz2000
欢迎大家加入工控群23411522欢迎大家加入工控群23411522

网友B:
我有三菱inv的资料,你需要吗?

楼主:
资料我有啊,但是往里面写数据,变频器没有反应,用PC调试的时候,直接用串口精灵往里面写东西,也是没有数据反馈回来,写的数据格式上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楼主:
一般我们调试仪表的时候,直接用串口精灵写数据的时候,肯定会有数据反馈的,目前我往里面写,怎么都不动作.真的是郁闷.....最近郁闷到家了,什么都调了差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调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