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控制系统方案的问题?

楼主(2007-04-17):
最近要做一个设备,龙门架式钻床,门架的行走要采用2只伺服电机,行程为10米,门架跨度为4米,上有2只钻头,钻头的移动分别用一只伺服电机,请问用PLC加定位模块控制,采用那种品牌的比较合适,做过的朋友能否给个方案?

网友A:
品牌很多了,西门子,三菱,松下等,都很好的,我说的是系统用同一个品牌,如果电机你选好别的了,那就可以随便用个PLC就行了,呵呵

网友B:
“门架的行走”行走要求较高的同步控制能力,不知PLC是否胜任。

网友:
“门架跨度为4米”
同步地方要求,也许不是很高。

网友B:
这方面确实没有实践经验,总觉得龙门行走机床必须要求同步驱动,但是同步要求到底多少合适?门架跨度大,只能说明可允许的同步偏差可适当放大,而且是用于钻床,所以可能也不会太要求高的动态同步性能。
这回机床展看到济二的直线电机驱动龙门,2.5m宽,6m长,据说是动梁式龙门结构,用了西门子的840合直线电机,问他们的电气设计人员,同步问题如何解决,答曰:就直接用了840的同步功能,没怎么调就成功了,看似很easy的样子;当问及同步指标和性能时就答不上来了,只是说高速偏差蛮大,低速没问题。

网友C:
一個直線軸有6個剛性誤差量 兩個同步軸加上平行度有13個誤差量
多年前我在客戶做過Ball Bar試驗 將速度從500mm/min 提升到2000mm/min 間隙誤差從7um變成127um
雙動柱兩同步軸的平行度 更是速度的關鍵 機台高速化談何容易 看看就好

网友B:
"笨鳥慢飛"的经验很宝贵。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速度的要求不高,孔距一般不超过500mm(同一个工件孔距有变化),精度要求0.01mm,为大工件加工四边法兰孔,再请问高手伺服电机的选型有什么要求?

网友B:
“精度要求0.01mm”对于“行程为10米,门架跨度为4米”的床子而言可不低了。
至于伺服选型,关键看负载,负载的惯量,负载的阻力(矩)。

网友D:
如果需要同步控制的话,采用同步控制器+伺服电机不是就能答到要求么?

网友D:
顺带说一句我是新手,回答得不对请见谅哈。

网友:
速度的要求不高,孔距一般不超过500mm(同一个工件孔距有变化),精度要求0.01mm,为大工件加工四边法兰孔,再请问高手伺服电机的选型有什么要求?
能不能先明确一下传动方式?10米,能用丝杠吗?如果用齿条,那0.01,个人认为,有点悬。

网友C:
10m 精度0.01mm 絲桿的精度可能就有問題 用10m光學尺 廠家也不敢保證 10m+ -0.01mm精度
無言

网友E:
蔡经理:
你好!看了你上面的回复。我突然觉得我们公司的一种机台在改进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机构原来为伺服电机加协和式齿轮带动丝杠。协和式齿轮减速比为1:50。现在改为伺服电机加联轴器直接带动丝杠。原有伺服参数不变。结果出现机构不稳定。在人机界面上输入滑台移动100UM,但实际机构移动了128UM。是否因为改为联轴器速度太快引起机构移动出现误差?如果是因为速度过快引起,那么调整伺服参数,更改PLC计算公式,是否可以解决此问题?期侍中,谢谢!

网友C:
許兄
好久未到貴司 幫我跟趙董問個好
原本有用減速機改成直傳 首先慣量就降低 編碼器解析度也降低 間隙也增大
馬達會發燙嗎
高速很多人都忽略慣性重要 及加減速的要求 尤其在減速的要求
SD200A 你們不用了嗎 改PLC 那就很辛苦 SD200A最強的性能就是其加減速功能及設定 可以改善 這高荷重速度精度問題
首先考慮馬達是否夠用 再來將其剛性降低 犧牲速度偍升精度
呵呵 可能趙董不同意

网友:
"机构原来为伺服电机加协和式齿轮带动丝杠。协和式齿轮减速比为1:50。现在改为伺服电机加联轴器直接带动丝杠。"
对电机而言,负载有这么大的变化,不调参数,还是挺难为电机的。而且,分辨率降了是否也降了50倍,是否还能走100um?还是一个脉冲就已经是32um了?

楼主:
各位大侠,谢谢指教,再请教个问题,伺服电机如果采用绝对值编码器如何将当前位置读到PLC,通过触摸屏显示出来?

网友E:
谢谢蔡经理!正如您所说赵总是不可能牺牲速度来提高精度的。那如果降低伺服的分辨率是否可以使精度得到提高?或者可以在PLC程式中写入在人机界面上可以设定的参数来调整?还有降低PLC脉冲输出口发脉冲的频率?请问这几种方法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F:
你是不是想通过两边的绝对编码器进行位置的比较,进行同步控制?

网友C:
許兄
機台關鍵在兩個地方 電機慣量及響應 另控制器的反應速度 其他方法是無法解決 我已繳過太多學費
高慣量高響應的伺服有 但很貴 建議你換歐系低慣量加減速機 控制器換AT200A 較可行方案

网友G:
安川在机床行业的盛名大家都知道吧,如果想做好就用安川伺服,不过用PLC能行吗?

网友B:
“伺服电机如果采用绝对值编码器如何将当前位置读到PLC,通过触摸屏显示出来?”PLC与伺服通过串行总线或者串行接口,以通讯方式读取。至于触屏,那就要看它与PLC的连接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