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对于MODBUS通讯程序

楼主(2007-04-17):
   各位大侠,我在工程中,用一台FX-3U的三菱PLC和带MODBUS接口的伺服通讯,FX的PLC没有专门的MODBUS模块,我又不知道MODBUS的标准协议,所以求各位大侠帮我用三菱FX-3U编个MODBUS的程序,或是教下怎么编写MODBUS程序,谢谢大侠了,非常着急!

楼主:
忘了说了,本人的邮箱:zzgee@163.com

楼主:
请问一下,没有人会吗,请求热心人帮一下,我感觉中国人才这么多,我提的这个小问题对大家来说算不上什么,谢谢啊

网友A:
我也正想用这个通讯啊...我们可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B:
Modbus通讯协议网上大把,只不过是FX支持串口的自由协议吗?

网友C:
Modbus通讯协议网上大把
关键是要做CRC

网友D:
下面引用由wudp在 2007-4-27 8:50:00 发表的内容:   Modbus通讯协议网上大把
关键是要做CRC -------------------------------------------------------------------------------------------- 给你一个做crc的松下的,不过你可以照着改成三菱的。这只是做了一个字节中的一位。做8位就复制8次,做20个字节就复制160次,不用循环,用循环,一个周期算不完。且程序多还显得你干的多,呵呵

网友E:
这是三菱的CRC校验,我试过。

网友F:
看看Haiwell(海为)国产PLC吧,编程软件带内置仿真器,它可以方便地和第三方设备通讯,支持多种通讯协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极为便利的通讯指令系统,使你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你不用再为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烦恼,你可以在程序中混合使用各种协议轻松完成你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对Modbus通讯不必写CRC校验程序,对自由通讯需要CRC校验的,可以直接使用CRC指令求CRC校验码。
你可以到海为网站(http://www.haiwell.com)了解并下载编程软件、程序示例(包括与仪表、变频器通信等)及其他所有资料

网友G(2010-05-26):
请问三菱有专用的MODBUS通讯模块吗

网友H:
MODBUS不是通讯模块,而是通讯的协议;是基于RS232、485上面所做的通讯协议。你买一个FX3U-485BD模块就可以用了。另外,在FX3U里面有CRC这条指令的。所以没必要向楼上说的那样写那一大堆的CRC校验的程序。

网友I:
别怪我又批评一下三菱了。这个方面上西门子的比较好。

就算西门子没有一些集成指令,但是通过库,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网友J:
那你改用台达PLC吧,数据线都通用,台达PLC每一个系列都MODBUS通信专用指令,一个指令解决CRC,编程和三菱PLC一模一样的,指令都一样,部分专用储存有变化外,

网友K(2010-10-09):
通信这方面三菱FX 2N系列以下了确实不如西门子各台达、汇川这些,3U以上还可以。

网友L(2011-11-12):
正做此工程,3U产品有CRC指令

网友L:
3U有485BD-MB模块,就是MODBUS专用模块

网友M(2011-12-23):
引用 网友N:


你好,你的这个循环错了吧,内循环次数怎么比外循环的次数还多呢

网友O(2014-01-06):
引用 网友L:
3U有485BD-MB模块,就是MODBUS专用模块

FX3U的平PLC有接MODBUS的模块吗?我想用FX3U与上位机(PC)通讯,是RS 232接口的 MODBUS协议。我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扩展块,编程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谢谢1

网友P:
CRC 校验码程序网上多的是

3U 的PLC 里面有CRC 指令

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Q:
Fx3u-485ADP-MB模块可以支持。遗憾的是没有中文说明书。

网友R(2016-08-08):
高速和破碎 高手 谢谢啊 啊

网友S(2018-09-10):
左侧插个485-bd的通讯板,然后再加485-adp-mb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