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则运算

楼主(2007-04-17):
请帮我详细解释一下这段程序的意思,当X20接通Y1灯亮又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http://hi.baidu.com/cz2000
欢迎大家加入工控群23411522欢迎大家加入工控群23411522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楼主:
发了图片为什么看不见啊?急

网友B:
在没有别的输入时,D0=0,D1=100110,D2=11111111,D3=10,D4=0,D5=0,那最后K2Y0=0000 0010,所以Y1就亮了,应该是这样的。
你可以自己在程序上模拟一下的

网友C:
611说的没错,如果把k2x0改为k4x0该怎么运算.
  谢了

网友D:
楼上的改为K4X0在X0-X20没有输入的情况下答案还是Y1输出

网友E:
0*38/256+2=2 也就是00000010  所以 Y1亮了

网友E:
在没任何输入的情况下  改成K几都是这个结果  如果有输入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

网友C:
昨天有事,没有说清楚.当x20一直接通,有多点同时有输入的情况下,它是怎么算的,比如x4和x14同时接同时,烦请讲述计算过程.THS

网友B:
其实你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理解K2X0、K4X10之类的是怎么回事吧?
K2X0=X7X6X5X4 X3X2X1X0的逻辑状态这样组合的8位二进制数。K4X10=X27X26X25X24 X23X22X21X20 X17X16X15X14 X13X12X11X10组合的16位二进制数。
你可以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F:
二进制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