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pmac的请进!

楼主(2007-04-17):
    小弟想用pmac与主机用串口进行通信,对于主机,串口的地址是知道的,比如com1为03f8H,那么我该怎么在pmac的程序中知道操作数的地址呢?
    望知道的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A:
PMAC上面有串口吗?难道是脱机型的。

楼主:
难道没有吗?我的是pmac-lite卡,上面的J4口不就是串口吗?

网友A:
不清楚“pmac-lite卡”的物理形态,是脱机型的吧!或者是什么PC104之类的?
如果是插卡式的,反正在PC里查着,PC通过总线就应该知道它在干嘛,不必通过串口再连了,费劲不说,也慢呀!
其实,如果通过PMAC控制串口,你只需要知道自己的串口地址,然后往里面放数就行了,无需知道对方(你所说的主机)的串口地址。

楼主:
谢谢波恩的回答,但是我怎么从pmac接收从串口传来的数据呢?是否应该象单片机中使用串口通信一样,有某个寄存器或者某个内存地址,从中接收数据?我现在只是想将大量的数据实时地从主机传送到pmac中,其实通过什么途径无所谓的。那么即使是直接通过总线传送,传送到pmac的数据存放在什么地址中呢?

网友B:
所有的PMAC都可以脱机运行

楼主:
哪位大哥能够解答?

网友C:
再顶10下,估计作用也不大,还是去问PMAC或代理商吧,比较现实。

网友A:
“所有的PMAC都可以脱机运行” 见识了!

“我现在只是想将大量的数据实时地从主机传送到pmac中”这样一来,似乎通讯媒介反而不重要了,其实PMAC应该有具备一定容量的内存,以及相应的内存管理方式和接口函数等等,这就需要看它的使用说明,或者咨询代理商了,如果代理商不能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那么下一次你恐怕也不会继续选择同一个代理了。

网友D:
使用双口RAM 来传送,主机写到 双口RAM 的空闲区,然后PMAC到那里取

网友E:
那就在顶100下,我就不信中国这么多人就没人知道,告诉我地址,我去帮你看看.

网友C:
“ 那就在顶100下,我就不信中国这么多人就没人知道”
有志者事竟成,这话没错,不过,对于一般的小事,有智者成的会快一点。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我现在正准备使用双口ram

网友F(2007-08-14):
小弟用的是PMAC2-Lite(ISA)+ACC8S(方向+脉冲方式),照着说明书,设置Ix00,Ix01,Ix02,I9x0,I9x6等几个参数设置好后,电机没有一点反应,电机接线是没问题的,我用其它的卡试用,不知道I变量都需要设置那些参数,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G:
To 波恩:
   不知道你没有用过Pmac,偶是今年才用,不过按照说明书说明,的确是这样的:所有的PMAC都可以脱机运行。因为它有一套自己的系统,可以外部供电,外接显示器,程序写好后烧进去就行了。

   我现在正在调,好多还没搞懂,不过上面这个还是懂的~~

网友H(2007-10-09):
确实 所有的PMAC都可以脱机运行

网友I(2018-07-08):
请问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找到串口读写地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