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和N台MM420通讯接线

楼主(2007-04-17):
PLC上面RS485编程通讯口,采用USS协议与多台MM420变频器通讯。请问:他们之间的接线如何接?

 一个D头接PLC通讯口,后面是两根线,接到第一台变频器A和B上,以后所有的变频器的A和B都串起来,这样可以不?声明:这是我乱想的。

网友A:
可以的,地址设一下

网友B:
别忘了,最好接终端电阻。